两线制仪表跟四线制仪表?

楼主(2007-04-20):
请教:两线制仪表跟四线制仪表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两线制是Ⅲ仪表,四线制是Ⅱ仪表

网友B:
两线制是指信号线和电源线共用两条线,在干扰小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两线制对导线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小阻抗就可以。四线是指信号线和电源线分别用两条回路,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极大程度(完全)的避免电源的不稳定对信号带来的干扰,在四线制情况下,信号线一般要求用带屏蔽的双绞线。一般用在干扰比较大的场合。另外三线制是指电源和信号共用一根地线。

网友C:
钢带液位位计用的三线制的方式。现在基本上都是二线制的变送器。

网友D:
随着技术的进步,虽然很多仪表能做到两线制供电,但并不是绝对的。三型仪表中除了一部分变送器、阀门定位器等可以实现两线制以外,还有很多仪表一样无法实现两线制,比如:多种流量计:质量流量计,热式质量流量计、电磁流量计等耗电较多的仪表。
两线制通常可以做成本安防爆的,四线制只能做成隔爆的。

网友E(2016-11-16):
两线制和四线制信号输出在仪表上很常见,云南昌晖仪表制造有限公司与大家分享两线制和四线制仪表在结构上的区别的相关知识。

1、供电的区别
多线制仪表的出现是由于电子放大器在仪表中广泛应用的结果,放大的本质就是一种能量转换过程,这就离不开供电。下面先来看看两线制和四线制供电的区别。
四线制的仪表,即两根线负责电源的供应,另外两根线负责输出被转换放大的信号(如电压、电流等)。
所谓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一起,有限公共点,而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信号联络及供电仅用两根电线,这两根电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

2、公共点的区别
由于供电的不同,对于电路的负端(即电位最低点)四线制仪表是不能公用的。而两线制仪表要求输出信号的负端与电源负端是相连的。

3、电路元件的选择不同
两线制传输对其最低电源电压、输出电流、变送器的功耗都有特定的要求。只有在设计上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才可实现两线制传输。而四线制要求则没有两线制高。因此两线制与四线制对整机电路的电子元件的要求也是不相同的。
对于两线制仪表而言,其输出信号以4-20mA的居多(也有频率信号输出的)。但四线制仪表其输出信号就多了如电流信号4-20mA、0-10mA,电压(毫伏)信号、频率信号等。

两线制和四线制仪表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原文地址:http://yunrun.com.cn/tech/5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