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法启动MSMQ(消息列队)服务。

楼主(2007-04-20):
我安装WINCC6.0,需要启动MSMQ服务,但在安装过程中出错,无法安装:
      无法启动MSMQ服务。
      错误代码:0x420c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服务里面的所有项目已经启动了!~~
运行CMD

输入
net stop msdtc
msdtc -uninstall
msdtc -install
net start msdtc 回车
也不行~~~~~~。

请高手解答~~~~谢谢,在线等~~~~~~~~~

楼主:
已经安装SQLserver软件(WinCC套件)

网友A(2007-05-25):
SQLserver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呀?

网友B(2008-02-25):
我的也一样啊,显示
        无法启动MSMQ服务
        错误代码:0x42c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以前我有个系统可以装消息列队,但那个系统已经坏了,重装新的系统就无法安装消息列队了,请教各位大侠,因为装系统比较麻烦,是否有消息列队补丁或其他办法吗?

网友C(2009-01-15):
遇到同样的问题,百度到这里。

楼上的兄弟们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我的也一样,显示ox433

谁解决了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D:
用CMD也不行啊

网友E(2009-02-22):
我的也一样啊,显示
无法启动MSMQ服务
错误代码:0x42c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