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都S7_200与WINCC的OPC通讯实例

楼主(2007-04-20):
最近因工作需要,要用S7_200与WINCC的OPC通讯,本人搞了半天都没有搞好,有谁愿意解答吗?不胜感激!

网友A:
关注中,我已通过MODBUS连通了,这个没搞过

网友B:
设置几个参数就行了.通过OPC可以直接读PLC里的变量.

楼主:
上楼的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C:
先安装软件配制好 OPC 服务器,然后在WINCC中就可以引用了

网友D:
找到PC-ACCESS,安装好后把地址设置下地址就行了,把OPC的地址和200中的系统设置的地址对上将就可以通上了。基本上就这样了,很长时间没用了,就记得这些。。。。。

楼主:
还是不明白,能发个实例跟我吗email:888yyght@163.com

网友E:
是的,需要pc-access软件

楼主:
软件我都安好了包括WINCC就是一直没有设置好

网友E:
wincc采用opc啊

楼主:
我是采用了OPC方式,但我无法把变量传到WINCC里

网友F:
可以用Simaticnet的workstation做,也不难,打西门子客服,他们会给你一个文档

网友G:
西门子的PC Access软件是专门为200的PLC做OPC服务器的,这样WINCC就可以做为OPC客户端与200通讯了,安装好PC Access后,在帮助里有详细的说明,很容易做成功的。
    新的200的编程软件就带PC Access,可以到西门子网站去下载。

不会,学习!

网友:
PC Access里有详细的帮助例程,看看

网友E:
是啊,详细看看例子程序

楼主:
看了半天没看懂,能发个例程吧?

网友H:
不一定要用PC ACCESS,安装SIMATIC NET 6.0,然后配置连接,同时用STEP7 MICROWIN 配置S7 200中的连接即可。

网友A:
PC Access能和S7-300连吗

楼主:
搞了几天终于搞好的和WINCC的变量连接,过几天带本本去和PLC现场连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讨论

网友I:
最近我是用 PC_Access和S7200连为什么连上能读数据但不能写没有输出,wincc控制不了,郁闷死了!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问题可能会出在哪?

网友A:
哪一位大侠知道怎么用PC Access能和S7-300连吗

网友J:
我知道要在wincc里添加“opc.chn”,然后在此协议下建立一个连接。

但我卡在这里了,因为这个连接“属性”里需要填写opc服务器名称,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填……

网友J:
共创美好: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9 12:49:00
    哪一位大侠知道怎么用PC Access能和S7-300连吗

======================================================

s7-300不需要pc access

网友K(2007-06-12):
这个我能解决QQ40565043

网友:
 用西门子的PC Access软件是专门为200的PLC做OPC服务器的,这样没有问题的,而且PC ACCESS里有详细的例程。一看就明白哦

网友L:
  想修就找我

网友A(2007-07-15):
TO:ikkoku

S7_300怎么与WINCC 0成本连接

楼主:
S7_300怎么与WINCC 0成本连接?我也在这里再次请教了

网友M:
先安装S7200 PCACCESS,然后在WINCC中添加OPC通讯协议,在OPC通讯协议下自动查找就可以添加S7200OPCSERVER

网友N(2007-08-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软件都安装好,在WINCC里面就是不能访问,那位大侠能不能说仔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