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路过给看看!!是从西门子网站上下的,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帮忙看看!

楼主(2007-04-20):
(无正文)

网友A:
DBC是数据库文件
PRJ是工程文件

网友B:
打开方式采用联接网络打开,这样就可以自动寻找相应的打开程序了.

楼主:
既然打不开我也就别强求了!!啊门!!!

网友C:
您可以使用早期的Step7 MicroWin版本来打开Prj文件,Step7 MicroWin V4.0虽然也提供了对早期Step7 MicroWin开发的工程的支持,但是可能在打开项目后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果您找不到早期的Step7 MicroWin版本,您可以尝试使用Step7 MicroWin V4.0的版本来打开这个工程。
打开方法:
启动Step7 MicroWin v4.0-〉文件-〉打开,在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全部S7-200项目,然后选中你要打开的PRJ文件即可。

网友D(2011-09-07):
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也注意到了在选择文件类型中可以选择“全部S7-200”选项,可是还是打不开,提示以下信息: 1. Switch the program editor to Statement List. 2. Turn symbolic addressing off. 3. Save the project. 4. Open the project with Version 4.x 我都按以下步骤操作了,可还是不行。不知道楼主后来是怎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