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再加就地补偿电容吗?

楼主(2007-04-20):
我单位有1000KVA的主变压器,主要提供加工中心的数控机床的电源.现用电基本已满负荷.配电房经过集中的电容补偿,功率因数已达到0.97.现发现加工中心,因为是机床负荷极不稳定,各分柜的的功率因数偏低,大多数情况下低于0.82.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再给各分柜再加装就地补偿电容,来提高各分柜的功率因数.请各位大侠见仁见智,不吝赐教!

楼主:
有谁知道,功率因数的奖惩规定吗(电业局)?

网友A:
    一般电业局的规定,是要求功率因数达到0.95以上,大于它就应该奖励,小于它就要处罚。
    个人意见,如果总配电室集中补偿已经达到0.97,可以不用再另外加补偿。
    你的总配电室无功补偿柜是否设有自动投切电容功能?
    加工车间可以采用就地补偿的办法,由于机床负荷极不稳定,功率因数值是一个变化值,用自动补偿切换来投切电容组,这样就另加装一个电容柜专门针对加工车间。也可以在各个机床有针对性的加装多个就近补偿装置。都解决功率因数0.82过低的问题,但增加无功补偿意味着要花银子。

网友B:
可以啊,为什么不呢?

网友C:
有条件可以再另外加补偿,可以稳定电压,减少线损.

楼主:
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总配电室是自动投切的电容柜,功率补偿已达到了电业局规定的要求,而且总的有功电能不见得会下降多少,所花的银子与下降的电能(也就是线损的消耗)付出的电费多得多.

网友D:
   你这个可以减轻分柜子以及连带线路电流负担的.几块电容也用不了多少银子的.

网友E:
就地补偿比总柜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单位讲就地补偿是真正的节电.
总配电室的补偿对供电公司有利,但单位的有功节电并不能节多少.
例:1999年,本人为一工厂配套电气系统,当时是总配电的电容补偿.
两年后,该厂扩建.结果扩建后从厂房到配电室的电缆发热.如果重新买电缆,线路太长,老板嫌花费太多.最后在本人的建议下在厂房又加了就地补偿电容柜.从厂房到总配电室的总电流急剧下降,解决了电缆发热的问题.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无功不耗电的理论在常导下是歪理.而且这个问题也是电学理论在实际中应用的最大的障碍.因此就地补偿好于总柜补偿.
 这两者都可同时运用,没有什么不妥.就地补偿对企业来说节电更多,总柜补偿是为了减少供电局的罚款和提高供电电网的设备利用律和电网的质量而已.
 因为就地补偿一般受场地限制和比较麻烦,及观念和习惯的问题用的少.同时也是设计院设计只注重总配电系统而忽视局部工厂供电系统的结果.本人认为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zhengzheng在 2007-4-22 发表的内容:
  就地补偿比总柜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单位讲就地补偿是真正的节电.
总配电室的补偿对供电公司有利,但…
--------------------------------------------------------------------------------------------
赞同呵!!!
  以前给别的单位配补偿柜子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地补偿在电机侧个别补偿安全检查要求较严不易操作.在分车间装柜易于操作.//

楼主:
TO;zhengzheng
基本赞同你的观点,但增加就地补偿是要在弄清各分柜是否是功率因数偏低的情况下来实施的.是否可以在现场安装一块功率因数表,来决定进行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增加就地补偿后电流会下降,但有功电能只下降线路损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