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_300PLC为什么第一次必需要用MPI下载程序

楼主(2007-04-20):
s7-300\400PLC为什么第一次必需要用MPI下载程序

网友A:
要用DP下载,必须选在组态和配制好DP网络

网友B:
是系统的默认配置

网友C:
首先改正楼主一个错误,不是必须,是根据需要。
比如,我可以用以太网对PLC进行直连,首次连接也没有问题。

楼主:
好向首次不行吗,楼上的我们就是用的以太网

网友D:
首次用MPI下载进行初始化,以后就可以用DP口了下载了

网友E:
习惯了就好了,我喜欢以太网下载,比教快

网友:
因为你首先要进行下载硬件配置再下载用户程序,你的PLC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配置,是否挂DP网,怎么能进行下载呢?说的够容易理解了吧.
我的QQ被盗了,有问题发信吧:QINPEIQP@163.COM

网友C:
To 788888888:首次连接用以太网没有任何问题,我调试多次到现场就只带网线,连编程电缆都不带的。

网友F:
Siemens2004: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3 14:16:00
首先改正楼主一个错误,不是必须,是根据需要。
此言差矣,是必须先用MPI初始化以后才能用DP下载
请问这位先生用过DP下载吗,请谦虚行事
必须带电池,电池没电后还是要在用MPI下一次

网友C:
楼上的朋友,忘了说一点,只要PLC有以太网板,首次连接是绝对可以用以太网直连的,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Step7的版本,比如5.2就不行。我可以在硬件组态中在线把以太网板的MAC地址扫上来,然后指派IP地址,然后就可以下载硬件配置和程序了。
另外更正你一个错误,现在的300都没有电池了,而400呢,只要你选用Flash卡而不是Ram卡,电池没有电项目也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G:
就想200的手次要用PPI一样,当然随着产品的升级问题会解决的,好象新的已经可以了

网友H:
要是CPU带集成以态网口的或者有CP343的话,第一次就可以直接通过以态网下,不是必须啦.

网友F:
用以太网可以连接,这个我没有否认
现在说的是必须先用MPI初始化以后才能用DP下载
请弄清楚题目再发言,ok?
现在的300不是没有电池了,是电池直接集成到里面了
请反驳.^_^

楼主:
TO:Siemens2004:
没有电池的选FALSE不能在线运行中下装程序.
二\上一楼的说法不对,你自己去问问西门子.我在想你第一次下过程序么

网友C:
To challenge:
哈哈,说看清题目再发言这句话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另外请注意前后发言顺序,我第一次发言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讨论到DP下载和MPI之间的问题呢!我的发言是对楼主的问题而言,楼主的问题是:s7-300\400PLC为什么第一次必需要用MPI下载程序?
我的回答是,非也,不一定,视情况而定。
你却说我此言差矣,言外之意我说的不对。
此命题可等同于:楼主说生活在地球上的有人类特征的都是人吗?
我回答:非也,日本人就不是。
而你却说:我说的不对,因为你也是人!
呵呵,真有意思!
300没有电池这话是有些问题,这个我承认,现在电池是做在内部了。

网友I:
晕哦,跑题了都你们

网友J:
有争论,那是相当的好啊。俩位大侠的争论让我这个小虾米很长知识。在此向那些诲人不倦的大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敬礼..

网友K:
第一次必须用MPI下载进行初始化,这是西门子的售后服务说的!

网友L(2007-05-28):
看是哪里的西门子售后服务说的,有一些西门子售后服务他们自己都搞不明白!

楼主:
我问过西门子的人,好向是出于安全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