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正反转问题

楼主(2007-04-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场需要计量,安装了三个互感器和一个电度表(DT862-4型),按照电度表上的接线图接好之后,电度表反转,我换了A,B相的线(1,2和4,5对调),但还是反转,是不是要严格按照A,B,C相序,才会正转??不大明白

网友A:
应该是互感器的极性接反了

楼主:
互感器的极性?能否说详细些,我不明白,谢谢!

楼主:
b别墅还在吗??

楼主:
没人回答吗?还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B:
注意两点:1.电度表的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对应,2.互感器的极性要正确;高压计量也是如此。

网友B:
P1时S1为正,S2为负。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互感器的极性问题造成的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