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电磁阀选型

楼主(2007-04-20):
图纸上只写了3x2 solenoid Valve, 带有阀座,一排8个那种,类似与PLC机架插模块似的,请问应该怎么选型?

网友A:
SMC有这种类型的电磁阀,这是为了节约空间和气路材料,进气口都是通用的,出气口则分别由电磁阀控制.可以上网站查下。

网友B:
就是所谓的阀组,3X2表示是两位三通电磁阀。阀座的正式名称叫汇流板。在FESTO我叫它连接块或者气路板。一排8个表示是8个位的。
选型的话要看你的流量是多大的,如果你能提供相关的流量数据,接下来就跟FESTO或者别的品牌的供应商说:我要8个2位3通的多少流量的电磁阀,带8位汇流板。多少钱,接下来讨价还价,然后如果你是采购的话就跟他要回扣,如果是我们FESTO的分公司那么对不起,没有回扣可以吃,因为我们的提成很少。如果是SMC,你就尽力抠吧。买会来后找个起子,装起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C(2008-05-28):
也可以联系 13816402624 赵

网友D:
有图片一看就明白啦,或者用图纸看气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