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安全知识题库

楼主(2007-04-20):
1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可带电灭火的器材是哪几种?
答: 1211 二氧化碳 四氯化碳 干粉(回答 2 种算对)
2 、按触电事故发生频率看,一年当中哪几个月份事故最集中?
答: 6~9 月
3 、安全电压最高是多少伏?
答: 42 伏
4 、通过人身的安全直流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50mA
5 、通过人身的交流安全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10mA
6 、触电紧急救护法时,首先应进行什么?然后立即进行什么?
答:触电解救;人工呼吸。
7 、我们厂防止直击雷的保护装置有几种?
答:避雷针;避雷网;消雷器。
8 、电线接地时,人体距离接地点越近,跨步电压越高,距离越远,跨步电压越低,一般情况下距离接地体多少,跨步电压可看成是零。 A : 10m 以内 B : 20m 以外 C : 30m 以外
答: B
9 、低压验电笔一般适用于交、直流电压为( ) V 以下。
A : 220     B : 380      C : 500
答: C
10 、施工现场照明设施的接电应采取的防触电措施为(  )。
A :戴绝缘手套 B :切断电源 C :站在绝缘板上
答: B
11 、被电击的人能否获救,关键在于(  )
A :触电的方式 B :人体电阻的大小
C :触电电压的高低 D :能否尽快脱离电源和施行紧急救护
答: D
12 、消除管线上的静电主要是做好什么?
答:接地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
答: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体接触到有一定电压的带电体后,其各部分组织(如皮肤、心、脏、呼吸器官和神经系统等)不发生任何损害时,该电压称安全电压。
14 、影响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答:主要因素有:电流的大小,人体电阻,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的频率,电压的高低,电流的途径,人体状况。
15 、运行中的电动机停机后再起动,在热状态下允许热起动多少次?在冷状态下允许连续起动多少次?
答: 1 次; 2~3 次
16 、施工用电动机械设备,应采用的保护措施为  ?
答:必须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还应重复接地。
17 、电气安全措施有哪两部分?
答: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18 、脱离低压电源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答:( 1 )切断电源;( 2 )割断电源线;( 3 )挑拉电源线;
( 4 )拉开触电者;( 5 )采取相应救护措施。
采取以上措施时注意必须使用符合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
19 、送电时投入隔离开关的顺序是什么?
答:先合母线侧、后合线路侧。
20 、动力配电箱的闸刀开关可不可以带负荷拉开。
答:不可以。
21 、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使用手持式或移动式电动工具时,必须采用什么样的电动工具?
答:有防爆措施。
22 、凡在潮湿工作场所或在金属容器内使用手提式电动用具或照明灯时,应采用多少伏安全电压?
答: 12V 。
23 、电动机试机时,可不可以一起动马上就按停机按钮?为什么?
答  :不可以。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 6~7 倍,马上停机会烧坏开关。
24 、当工艺负荷没有达到额定负荷时,电动机是不会过负荷的,对吗?为什么? 答:不对。介质变化、机泵故障,电机故障均会导致过负荷。
25 、为什么不办火票、临时用电票就不允许接临时电?
答:临时用电属于产生火花的用电,易造成触电安全事故,易造成起火爆炸事故,必须办理火票、临时用电票,对施工现场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才可以接临时电。
26 、室内照明线路的用电设备,每一回路的总容量不应超过多少 kW?( 1 ) 1 ;  ( 2 ) 2 ;  ( 3 ) 3 。
答:( 2 )
27 、插座容量应与用电负荷相适应,每一插座只允许接用几个用具?
答: 1 个
28 、工作地点相对湿度大于 75% 时,则此工作环境属于易触电的环境: ( 1 )危险;( 2 )特别危险;( 3 )一般
答:( 1 )
29 、为防止静电火花引起事故,凡是用来加工、贮存、运输各种易燃气、液、粉体的设备金属管、非导电材料管都必须
( 1 )有足够大的电阻;( 2 )有足够小的电阻;( 3 )接地
答:(3 )
30 、电动工具的电源引线,其中黄绿双色线应作为  线使用。 ( 1 )相;( 2 )工作零线;( 3 )保护接地。
答:( 3 )
31 、保证电气检修人员人身安全最有效的措施是  。
( 1 )悬挂标示牌;( 2 )放置遮栏;( 3 )将检修设备接地并短路。
 答:( 3 )
32、从安全角度考虑,设备停电必须有一个明显的——。
( 1 )标示牌  :( 2 )接地处;( 3 )断开点。
答:( 3 )
33 、设备或线路的确认无电,应以  指示作为根据。
( 1 )电压表;( 2 )验电器;( 3 )断开信号。
答:( 2 )
34 、配电盘(箱)、开关、变压器等各种电气设备附近不得 。 ( 1 )设放灭火器;  ( 2 )设置围栏;
3 )堆放易燃、易爆、潮湿和其他影响操作的物件。
答:( 3 )
35 、一般居民住宅、办公场所,若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时,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mA的漏电保护开关。
( 1 ) 6 ;  ( 2 ) 15 ;  ( 3 )

楼主:
1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可带电灭火的器材是哪几种?
答: 1211 二氧化碳 四氯化碳 干粉(回答 2 种算对)
2 、按触电事故发生频率看,一年当中哪几个月份事故最集中?
答: 6~9 月
3 、安全电压最高是多少伏?
答: 42 伏
4 、通过人身的安全直流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50mA
5 、通过人身的交流安全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10mA
6 、触电紧急救护法时,首先应进行什么?然后立即进行什么?
答:触电解救;人工呼吸。
7 、我们厂防止直击雷的保护装置有几种?
答:避雷针;避雷网;消雷器。
8 、电线接地时,人体距离接地点越近,跨步电压越高,距离越远,跨步电压越低,一般情况下距离接地体多少,跨步电压可看成是零。 A : 10m 以内 B : 20m 以外 C : 30m 以外
答: B
9 、低压验电笔一般适用于交、直流电压为( ) V 以下。
A : 220     B : 380      C : 500
答: C
10 、施工现场照明设施的接电应采取的防触电措施为(  )。
A :戴绝缘手套 B :切断电源 C :站在绝缘板上
答: B
11 、被电击的人能否获救,关键在于(  )
A :触电的方式 B :人体电阻的大小
C :触电电压的高低 D :能否尽快脱离电源和施行紧急救护
答: D
12 、消除管线上的静电主要是做好什么?
答:接地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
答: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体接触到有一定电压的带电体后,其各部分组织(如皮肤、心、脏、呼吸器官和神经系统等)不发生任何损害时,该电压称安全电压。
14 、影响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答:主要因素有:电流的大小,人体电阻,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的频率,电压的高低,电流的途径,人体状况。
15 、运行中的电动机停机后再起动,在热状态下允许热起动多少次?在冷状态下允许连续起动多少次?
答: 1 次; 2~3 次
16 、施工用电动机械设备,应采用的保护措施为  ?
答:必须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还应重复接地。
17 、电气安全措施有哪两部分?
答: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18 、脱离低压电源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答:( 1 )切断电源;( 2 )割断电源线;( 3 )挑拉电源线;
( 4 )拉开触电者;( 5 )采取相应救护措施。
采取以上措施时注意必须使用符合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
19 、送电时投入隔离开关的顺序是什么?
答:先合母线侧、后合线路侧。
20 、动力配电箱的闸刀开关可不可以带负荷拉开。
答:不可以。
21 、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使用手持式或移动式电动工具时,必须采用什么样的电动工具?
答:有防爆措施。
22 、凡在潮湿工作场所或在金属容器内使用手提式电动用具或照明灯时,应采用多少伏安全电压?
答: 12V 。
23 、电动机试机时,可不可以一起动马上就按停机按钮?为什么?
答  :不可以。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 6~7 倍,马上停机会烧坏开关。
24 、当工艺负荷没有达到额定负荷时,电动机是不会过负荷的,对吗?为什么? 答:不对。介质变化、机泵故障,电机故障均会导致过负荷。
25 、为什么不办火票、临时用电票就不允许接临时电?
答:临时用电属于产生火花的用电,易造成触电安全事故,易造成起火爆炸事故,必须办理火票、临时用电票,对施工现场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才可以接临时电。
26 、室内照明线路的用电设备,每一回路的总容量不应超过多少 kW?( 1 ) 1 ;  ( 2 ) 2 ;  ( 3 ) 3 。
答:( 2 )
27 、插座容量应与用电负荷相适应,每一插座只允许接用几个用具?
答: 1 个
28 、工作地点相对湿度大于 75% 时,则此工作环境属于易触电的环境: ( 1 )危险;( 2 )特别危险;( 3 )一般
答:( 1 )
29 、为防止静电火花引起事故,凡是用来加工、贮存、运输各种易燃气、液、粉体的设备金属管、非导电材料管都必须
( 1 )有足够大的电阻;( 2 )有足够小的电阻;( 3 )接地
答:(3 )
30 、电动工具的电源引线,其中黄绿双色线应作为  线使用。 ( 1 )相;( 2 )工作零线;( 3 )保护接地。
答:( 3 )
31 、保证电气检修人员人身安全最有效的措施是  。
( 1 )悬挂标示牌;( 2 )放置遮栏;( 3 )将检修设备接地并短路。
 答:( 3 )
32、从安全角度考虑,设备停电必须有一个明显的——。
( 1 )标示牌  :( 2 )接地处;( 3 )断开点。
答:( 3 )
33 、设备或线路的确认无电,应以  指示作为根据。
( 1 )电压表;( 2 )验电器;( 3 )断开信号。
答:( 2 )
34 、配电盘(箱)、开关、变压器等各种电气设备附近不得 。 ( 1 )设放灭火器;  ( 2 )设置围栏;
3 )堆放易燃、易爆、潮湿和其他影响操作的物件。
答:( 3 )
35 、一般居民住宅、办公场所,若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时,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mA的漏电保护开关。
( 1 ) 6 ;  ( 2 ) 15 ;  ( 3 ) 30 。
答:( 3 )
36 、移动式电动工具及其开关板(箱)的电源线必须采用  。( 1 )双层塑料铜芯绝缘导线;( 2 )双股铜芯塑料软线; ( 3 )铜芯橡皮绝缘护套或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软线。
答:( 3 )
37 、移动式电动工具的电源线引线长度一般不应超过  米。( 1 ) 2 ;( 2 ) 3 ;( 3 ) 4 。
答:( 2 )
38 、长期搁置不用的手持电动工具,在使用前必须测量绝缘电阻,要求 I 类手持电动工具带电零件与外壳之间绝缘电阻不低于   M Ω。 ( 1 ) 2 ;( 2 ) 0.5 ;( 3 ) 1 。
答;( 2 )
39 、什么叫短路?
答:短路是指电气线路中相线与相线,相线与零线或大地,在未通过负载或电阻很小的情况下相碰,造成电气回路中电流大量增加的现象。
40 、短路有什么害处?
答:短路电流使短路处甚至使整个电路过热,会使导线的绝缘层燃烧起来,并引燃周围建筑物内的可燃物。
41 、搬动风扇、照明灯和移动电焊机等电气设备时,应在什么情况下进行?
答:切断电源。
42 、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时,一律认为   ,不能盲目触及。
答:有电。
43 、 1kW 碘钨灯管的表面温度可达多少度?
 答:500~800 摄氏度。
44 、为什么白炽灯在开灯时容易坏?
答:灯丝冷,电阻小,刚通电时,电流大(约为 10 倍)时间长后,易坏。
45 、日光灯两头发红不亮,可以连续运行吗?为什么?
答:不可以。此时电流大于额定电流,会造成( 1 )灯丝很快老化、损坏;( 2 )镇流器温度过高,会引起火灾。
46 、电压相同的交流电和直流电,哪一种对人的伤害大?
答:交流电。特别是 50~60Hz 的交流电。
47 、电气设备着火,首先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答:停电。
48 、在生产过程中,装置临时检修动火不得在电缆沟附近,为什么?
答:以防沟内存有可燃气体引起爆燃。
49 、电气设备运行中发生哪些情况时,操作人员应采取紧急措施,开动备用机组,停用异常机组,并通知专业人员检查处理。
答:( 1 )负载电流突然超过规定值或确伍认断相运行状态;
    ( 2 )电机或开关突然出现高温或冒烟;
    ( 3 )电机或其它设备因部件松动发生磨擦,产生响声或冒火星;
    ( 4 )机械负载出现严重故障或危及电气安全。
电工复习题
一、填空题
1、直流电机的转子是由 电枢铁心 、 绕组换向器 、 转轴 和 风叶 等部分组成,是进行 能量转换 的重要部分。
2、直流电动机的励磁方式可分为 他励 、 并励 、 串励 和 复励 。
3、直流电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其 # 等级不应超过 1.5 级。
4、三相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给一次绕组放额定电压时,为保证温升不超过额定值所允许输出的 最大视在功率 。它等于二次绕组 额定电压 与 额定电流 乘积的 √ 3 倍。
5、变压器在运行中,绕组中电流的热效应所引起的损耗通常称为 铜耗 ;交变磁场在铁心中所引起的损耗可分为 磁滞 损耗和 涡流 损耗,合称为 铁耗 。
6、由于变压器短路试验时 电流 较大,而所加 电压 却很低,所以一般在 高压 侧加压,使 低压 侧短路。
7、交流电机绕组单元嵌在槽内的部分叫做 有效 部分,槽外部分  叫做端 部。
8、三相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的转向是由 电源的相序 决定的,运行中若旋转磁场的转向改变了,转子的转向 随之改变 。
9、Y系列交流电机的绝缘等级为 B 级。
10 、同步电机的转子有 凸极 和 隐极 两种,一般工厂用的柴油发电机和同步电动机的转子为 凸 式。
1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 磁场极对数 P 、 转差率 S 和 电源频率 f 。
12 、绕组烘干常采用下列三种方法 烘房烘干法 、 灯泡烘干法 、 电流烘干法 。
13 、电弧的产生是由于触点间隙中的气体被游离 ,产生大量的电子和离子,使绝缘的气体变成了导体 。电流通过这个游离区时所消耗的 电能 转变为热能和光能,因此发出光和热的效应。
14 、 RL1 系列螺旋式熔断器,熔体内部充满 石英砂 。在切断电流时, 石英砂 能迅速将电弧熄灭。
15 、接触器触点开距、是接触点在完全分开时动静触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16 、直流接触器主触点在分开直流电路产生的电弧比交流电弧难于熄灭,所以通常用灭弧装置。
17 、桥式起重机设立零位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当控制器的位置不在零位,电源断电后又重新送电时,电动机起动而发生事故。
18 、磁电子仪表的固定部分主要有磁铁和支架组成 ,转子部分主要由动圈、指针和组成。

19 、三相负载接于三相供电线路上的原则是: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时,负载应作 Δ 联结;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相电压时,负载应作 Y 联结。
20 、最基本的逻辑运算是指 与 、 或 、 非 三种运算。
21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 油浸自冷 、 油浸风冷 、 强油风冷 。
22 、投入空载变压器时会产生 励磁涌流 ,其值可达到额定电流的 6~8 倍。
23、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满足 变比相等 、 连接组别相同 、 短路电压相同 三个条件。
24 、测量绝缘电阻时,影响准确性的因素有 温度 、湿度和 绝缘表面的脏污程度 。
25 、绝缘介质的吸收是 60 秒 时的绝缘电阻与 15 秒 时的绝缘电阻之比。
26 、变电站中由直流系统提供电源的回路有 主合闸回路 、 控制保护回路 、 事故照明回路 、 信号回路 等。
27、过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按躲过 最大负荷电流 来整定。
28 、瓦斯保护是根据变压器内部故障时会 产生和分解出气体 这一特点设置的。
29 、当运行电压超过 1.1 倍的电容器额定电压时,应将运行中的电容器退出运行,本厂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为10KV和0.4KV。
30、在电气设备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有 工作票制度 、 操作票制度 、 清查现场和全面交底制度 、 工作许可制度 、 工作监护制度 、 工作间断和工作转移制度 和 工作终结和送电制度 。
31、变电运行设备的缺陷分三类,即 一般 缺陷、 严重 缺陷、 危急 缺陷。
32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室内各类人员应距故障点 大于 4 米 以外,室外人员则应距故障点 大于 8 米 以外。
二、判断题
1、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是指当一次侧施以额定电压时,在温升不超过允许温升的情况下,二次侧所允许输出的最大功率。(×)
2、变压器在使用是铁心会逐渐氧化生锈 ,因此真空载电流也就相应逐渐减小。(×)
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电源频率和极对数,而与转差率无关。(×)
4、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的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频率越高。(√)
5、应用短路测试器检查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是否一相短路时,对于多路并绕或并联支路的绕组,必须先将各支路拆开。(√)
6、变压器无论带什么性质的负载,只要负载电流继续增大,其输出电压就必然降低。(×)
7、凡有灭弧罩的接触器,一定要装妥灭弧罩后方能通电起动电动机。(×)
为了观察方便,空载、轻载试动时,允许不装灭弧罩起动电动机。
8、串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的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并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
9、交流接触器铁心上的短路环断裂后会使动静铁心不能释放。(×)
10 、当电路中的参数点改变时,某两点间的电压也将随之改变。(×)
11 、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电流的大小无关。(√)
12 、对感性电路,若保持电源电压不变而增大电源频率,则此时电路中的总电流减小。(√)
13 、电子管电压表对直流、交流,正弦和非正弦信号均能进行正确测量。(×)
14 、电子示波器只能显被测信号的波形,而不能用来测量被测信号的大小。(×)
15 、纯电阻电路的功率因数一定等于1,如果某电路的功率因数为1,则该电路一定是只含电阻的电路。 ( × )
16 、从空载到满载,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变压器的铜耗和温度都随之增加,一、二次绕组在铁心中的合成磁通也随之增加。(×)
17 、变压器在空载时,其电流的有功分量较小,而无功分量较大,因此空载运行的变压器,其功率因数很低。(√)
18 、带有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19 、油浸式变压器防爆管上的薄膜若因被外力损坏而被裂,则必须使变压器停电修理。(×)
20 、单相异步电动机的体积虽然较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大,但功率因数、效率和过载能力都比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低。(√)
21 、配电装置包括测量电器,故便携式电压表和电流表属于配电装置。 ( × )
22 、高压断路器的“跳跃”是指断路器合上又跳开,跳开又合上的现象。(√)
23 、大容量高压隔离开关的每极上都装有两片刀片,其目的是增大导电截面积,从而增大容量。(×)
24 、低压空气断路器同时装有分励脱扣器和失压脱扣器时,称为复式脱扣装置。(×)
25 、装设电抗器的目的是:增大短路阻抗,限制短路电流,减小电压波动。(√)
26 、电磁式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都装有短路环,以消除铁心的振动和噪音。(×)
27 、在易燃、易爆场所带电作业时,只要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一般不会发生危险。(×)
28 、防爆电器出厂时涂的黄油是防止生锈的,使用时不应抹去。(×)
29 、一般来说,继电器的质量越好,接线越简单,所包含的接点数目越少,则保护装置的作越可靠。(√)
30 、气体(瓦斯)继电器能反应变压器的一切故障而作出相应的动作。(×)
三、问答题
1、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有一个二级管短路、断路或反接,会出现什么现象?
答: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有一个二极管短路,将变成半波整流,另半波电源短路;如果有一个二极管断路,就会形成半波整流,如果有一个二极管反接,则电路不起整流作用,负载中无电流流过。
2、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主要作用是更换电压,以利于功率的传输。电压经升压变压器升压后,可以减少线路损耗,提高送电经济性,达到远距离送电的目的,而降压则能满足各级使用电压的用户需要。
3、变压器各主要参数是什么?
答:( 1 )额定电压;( 2 )额定电流;( 3 )额定容量;( 4 )空载电流;( 5 )空载损耗;( 6 )短路损耗;( 7 )阻抗电压;( 8 )绕组连接图、相量图及连接组标号。
4、为什么将变压器绕组的温升规定为 65 ℃?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全部转化为热量,使铁芯和绕组发绝缘老化。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因此国标规定变压器绕组的绝缘采用 A 级绝缘、绕组的温升为 65 ℃。
5、断路器分、合闸速度过高或过低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答:分、合闸速度过高,将使运行机构或有关部件超过所能承受的机械应力,造成部件损坏或缩短使用寿命。
分闸速度过低,特别是分闸初始速度地低时,不能快速切除故障,若合闸速度过低,在断路器合于短路故障时,不能克服触头关合电动力的作用,引起触头振动或处于停滞,会使触头烧损。
6、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什么?
答:有( 1 ) Y-Y- 接线;( 2 ) Y-Y 接线;( 3 ) V-V 接线。
7、停用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什么?
答: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首先应考虑该电压互感器所带的保护及自动装置,为防止误动可将有关的保护及自动装置停用;( 2 )如果电压互感器装有自动切换器装置或手动切换装置,其所带的保护及自动装置可以不停用;( 3 )停用电压互感器,应将二次侧熔断器取下,防止反充电。
8、直流系统在变电所中起作什么作用?
答:直流系统在变电所中为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及事故照明等提供可靠的直流电源,还为操作提供可靠的操作电源。直流系统的可靠与否,对变电站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变电站安全运行的保证。
9、安装接触器的要求是什么?
答:( 1 )接触器安装前、后检查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否符合实际使用要求,然后将电磁芯极面的防锈油擦去。并用手分、合接触器的活动部分,检查各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压力是否一致,有无卡阻现象;( 2 )接触器安装时,其底面与地面的倾斜度应小于 5 度;( 3 )接触器的触头不允许涂油。
10 、什么是反接制动?
答:当电动机带动生产机械运行时,为了迅速停止或反转,可将电源反接(任意两相对调),则电动机旋转磁场立即改变方向,从而也改变了转矩的方向。由于转距方向与转子受惯性作用而旋转的方向相反,故起制动作用。这种制动方法制劝迅速,但电能消耗大,另外制动转速降到零时,要迅速切断电源,否则会发生反向发电。
11 、选用电力系统时应考虑哪几种情况?
答:( 1 )电缆的额定电压,应等于或大于电网的额定电压;( 2 )按长期允许载荷量选择电缆时,要考虑敷设方法,土壤温度,电缆并列条数及周围环境等因素;( 3 )电缆敷设方式:直埋应选用铠装电缆,电缆沟敷设的可选用无铠装电缆;( 4 )考虑电缆的敷设环境。
12 、什么叫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装置包括哪些部分?
答:为把雷电流迅速导入大地,以防止雷害多目的的接地叫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装置包括以下部分:( 1 )雷电接受装置;( 2 )接地引上下线;( 3 )接地装置。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对安全电压值有何规定?
答:人体接触的电压对人体的各部组织和器官没有任何损害的电压叫安全电压。根据我国规定,安全电压值如下:
在无高度能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 65V ;在有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为 36V ;在有特别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为 12V 。
14 、交流接触器在运行中有时产生很大噪声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答:产生噪声的主要原因是:衔铁吸合不好所致。吸合不好的原因和处理方法是:( 1 )铁芯端面有灰尘、油垢或生锈。处理方法是:擦拭,用细砂布除锈;( 2 )短路环损坏、断裂。处理方法:修复焊接短路环或将线圈更换成直流无声运行器;( 3 )电压太低,电磁吸力不足。处理方法:调整电压;( 4 )弹簧太硬,活动部分发生卡阻。处理方法:更换弹簧,修复卡阻部分。

楼主:
15 、怎样选择照明电路保险丝?
答:( 1 )干线保险容易应等于或稍大于各分支线保险丝容量之和;( 2 )各分支保险丝容量应等于或稍大于各灯工作电流之和。
16 、如何选用电动机的热继电器?其现两种接入方式是什么?
答:选择热继电器是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般按 1.2 倍额定电流选择热元件的电流范围。然后选择热继电器的型号和元件电流等级。
一般热继电器安装可分为直接接入和间接接入两种。直接接入:热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组装在一起,热元件直接通过负载电流。间接接入:热继电器和电流互感 ? 器配合使用,其热元件通过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这种热继电器电流范围是根据通过电流互感器拆算到二次来选择的。
17 、导线穿管有什么要求?
答:( 1 )管内所穿导线(包括绝缘层)的总面积不应大于内经截面的 40% ;( 2 )管内导线不准有接头和扭拧现象;( 3 )同一回路的各相导线,不论根数多少应穿入一根管内,而不同回路和不同电压的线路导线不允许穿一根管内,交流和直流线路导线不得穿一根管内,一根相线不准单独穿入钢管。
18 、二次回路的定义和分类是什么?
答:二次回路用于监视测量仪表,控制操作信号,继电器和自动装置的全部低压回路均称二次回路,二次回路依电源及用途可分为以下几种回路:( 1 )电流回路;( 2 )电压回路;( 3 )操作回路;( 4 )信号回路。
19 、工作接地起什么作用?
答:( 1 )降低人体的接触电压;( 2 )迅速切断故障设备;( 3 )降低电气设备和电力线路的设计绝缘水平。
20 、异步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多大为宜?
答:大中型电机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 20%~35% ,小型电机的空载电流约占额定电流的 35%~50% 。
21 、通常什么原因造成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过大?
答:原因是:( 1 )电源电压太高;( 2 )空气隙过大;( 3 )定子绕组匝数不够;( 4 )三角形、 Y 接线错误;( 5 )电机绝缘老化。
电工岗位练兵题库
1、当只考虑复杂电路中某一条支路电流电压的情况,采用哪种计算方法比较方便?
答:戴维定理。
2、变配电所为防鼠害具体有哪些措施?
答:1)、在变电所各入口门堵隔板;2)、放置鼠药;3)、堵电缆入口的洞口。
3、雷雨夏季,应制定什么反事故措施?
答:在雷雨季节前,做好防雷设备检修,安装、测试等工作以及变配电所防洪、防漏等措施,检查设备绝缘和接地装置,做好防止人身触电的工作。班制
4、什么是负荷率?
答:指在一段时间内平均有功负荷与最高负荷的百分比。
5、怎样选择电流互感器?
答:1)、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应在运行电流的20%~120%的范围
   2)、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压和运行电压相同
   3)、电流互感器所接的负荷不超过其额定二次负荷
   4)、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能满足测量和保护的要求6、在磁场中,什么情况下线圈受到的转矩最大?
答:通电矩形线圈的平面与磁力线平行时。
7、在变压器冲击合闸试验时,差动保护跳闸的原因是什么?
答:1)、变压器内部故障;2)、高低压侧电流互感器开路或接线端子接触不良;3)、保护二次回路故障或接线错误;4)、过流保护整定值小,没有考虑励磁浪涌电流的影响;5)、变压器引线故障。
8、由于硅稳压管的反向电压很低,所以在稳压电路中不允许怎样?
答:反接。
9、对变压器多次连续合闸充电,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答:可能使其固定物松动和使继电保护误动作。
10、当电源内阻为R0时,负载R1获得最大输出功率的条件是什么?
答:R1=R0
11、微分电路是以什么为输出端?
答:电容。
12、积分电路是以什么为输出端?
答:电阻。
13、直流放在器只能采用什么耦合方式?
答:采用直接耦合的方式。
14、直流放大器不能采用什么耦合?
答:阻容耦合和变压器耦合。
15、变、配电所的设备技术资料管理有哪些规定?
答:1)、建立设备台帐,记录全部设备铭牌、技术数据、运行日期;2)、建立健全设备技术档案,记载设备安装位置、规范检修记录、试验成绩单、设备定级情况及设备异常运行情况等。
16、模一数转换器,简称什么?
答:A/D转换器。
17、克服变压器不平衡电流的方法有哪些?
答:1)、相位补偿2)、采用速饱和变流器差动继电器3)、采用带制动线圈的差动继电器4)、利用二次谐波制动躲开励磁浪涌电流。
18、变压器差动保护产生不平衡电流的原因有哪几点?
答:1)、两侧电流互感器的形式不同;2)、两侧电流互感器的变化不同;3)、变压器各侧绕组的接线、方式不同;4)、变压器的励磁浪涌电流;5)、在运行中改变变压器的变压比。
19、差动保护的缺点有哪些?
答:对变压器内部不严重匝间短路不够灵敏。
20、变压器差动保护与发电机差动保护相比,有什么缺点?
答:变压器差动保护的不平衡电流比较大。
21、Y1D11接线的变压器对差动保护用的两侧电流互感器允许一侧接地?
答:接成星形的差动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中性点应接地,而接成三角形的电流互感受器二次侧不能接地,否则会使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短路。
22、差动保护的优点有哪些?
答:能够迅速有效地切除保护范围内的故障,接线正确调试得当,不发生误动。
23、变压器套管及引出线上发生相间或一相接地短路时,有什么危害?
答: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有可能引起套管爆炸,危及并破坏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
24、主变压器三相一次侧都安装过流保护,它的保护范围是什么?
答:各相侧的进流保护可作为本侧母线、线路、变压器的主保护或后备保护。
25、变压器内部故障有什么危害?
答:不仅会烧毁变压器,而且由于绝缘物和油在电弧作用下急剧气化,容易导致变压器油箱爆炸。
26、什么是电流速断保护?
答:电流速断保护是过流保护的一种形式。
27、什么叫二进制数?
答:按逢二进一的规律计数即为二进制数。
28、什么叫“非”门电路?
答:输出是输入的否定的门电路,叫“非”门电路。
29、滤波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答:滤波电路利用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这一特性使输出直流电压(电流)变得平衡。
30、提高稳压的电源的温度稳定性,关键在哪儿?
答:关键在于输出电压和基准电压相比较比分。
31、分析放大电路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答:图解法、估算法、微变等效电路法。
32、串联稳压电路包括哪五个环节?
答:整流滤波、取样、基准、放大、调整。
33、稳压筐工作在什么情况下,管子两端才能保持稳定的电压?
答:反向击穿。
34、感生电动势的方向可根据什么定律来确定?
答:愣次定律。
35、什么叫互感现象?
答:由一个线圈中的电流发生变化而使其它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的现象叫互感现象。
36、反馈按照作用可分哪两大类?
答:1)、正反馈2)、负反馈
37、基本逻辑门电路有几种?
答:“与”门、“或”门、“非”门。
38、在数字电路中,用来完成先“与”后“非”的复合逻辑门电路叫什么电路?
答:“与非”电路。
39、电工测量仪表主要技术指标有哪些?
答:准确度、灵敏度、恒定性。
40、三绕组电压互感器的辅助二次绕组接成什么形式?
答:开口三角形。
41、什么是自动重合闸装置?
答:就是将跳闸后的断路器自动投入的装置。
42、自动重合装置动作后能够自动复位吗?
答:能
43、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是由什么决定的?
答:欧姆定律。
44、通常三相一次自动重合闸装置由哪四部分组成?
答:1)、启动元件2)、延时元件3)、一次合闸脉冲元件4)、执行元件。
45、为了确保保护装置有选择地动作,必须同时满足哪两方面相互配合的要求?
答:灵敏度和动作时间。
46、反时限过流保护一般采用哪种形式的电流继电器?
答:感应式。
47、反时限过流保护的操作电源由谁提供?
答:由交流电源提供。
48、定时限过流保护一般采用何种电流继电器?
答:电磁式。
49、定时限过流保护的操作电源由谁提供?
答:由直流电源提供。
50、线路过流保护的动作时间是按什么时限特性来整定的?
答:阶梯形时限。
51、线路过流保护动作,电流的整定原则是什么?
答:电流继电器的反回电流应大于线路中的最大负荷电流。
52、电流互感器二次接地属于什么接地?
答:保护接地。
53、17化为二进制数是多少?
答:10001
54、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各相触发脉冲相位差是多少?
答:120度
55、常用的脉冲信号波形有哪三种?
答:1)、短波形2)、三角波3)、锯齿波
56、触发电路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环节?
答:1)同步电压形成2)移相3)脉冲形成和输出
57、触发脉冲输出方式有哪两种?
答:1)、直接输出2)、脉冲变压器输出
58、同步电动机和异步电动机相比,区别是什么?
答:1)、它的转速恒定不变2)、负载大小没有关系
59、同步电动机的启动方法有哪两种?
答:1)、同步启动法2)、异步启动法
60、直流电动机的制动常采用哪三种方法?
答:能耗制动、反接制动、回馈制动。
61、晶闸管中频装置主要由哪些组成?
答:整流器、逆变器和触发控制电路。
62、三相五柱式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辅助绕组接成开口三角形,所反应的是什么电压?
答:零序电压。

楼主:
63、绝缘监察装置的作用是什么?
答:判别小接地电流系统中的单相接地故障。
64、电流互感器将接有仪表和继电器的低压系统与什么隔离?
答:高压系统。
65、利用电流互感器可以获得保护装置和仪表所需的什么?
答:电流。
66、变压器的零序电流保护动作电流按躲过什么电流来整定?
答:躲过低压侧最大不平衡电流来整定。
67、变压器零序电流保护动作时间一般取多少?
答:0.5~0.7S
68、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当发生什么情况,零序保护动作跳闸?
答:当线路发生单相接地。
:69、变压器轻瓦斯保护动作于什么?
答:信号。
重瓦斯保护动作的形式是什么?
答:跳闸。
70、变压器绝缘油中的总烃、乙炔、氢含量高,说明什么?
答:说明设备中有电弧放电缺陷。
71、变差器差动保护比较的什么?
答:各侧电流的向量和。
72、一般情况下,不得将运行中的变压器哪两种保护同时停用?
答:瓦斯保护和差动保护。
73、自动重合闸装置一般采用什么样的启动的方式?
答:采用由操作把手位置与断路器位置不对时启动的方式。
74、按照重合闸和继电保护的配合方式可分为哪三种保护?
答:1)、重合闸前加速保护2)、重合闸后加速保护3)、不加速保护
75、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在短路全过程中是个始终不变的值,取决于短路线路的什么?
答:电压和电抗。
76、什么叫作业时间?
答:指直接用于完成生产任务,实现工艺过程所消耗的时间。
77、工作时间按其作用可分为哪两部分?
答:基本时间和辅助时间。
78、三个结构完全相同的线圈,若一个放铁芯,一个放铜芯,一个放在空气中,当三个线圈通以相同的电流时,产生的磁感应强度最大的是哪一个?
答:放有铁芯的线圈。
79、磁场强度与介质的磁导率无关吗?
答:无关。
80、线圈中的感应电动势大小与线圈中磁通有何关系?
答:与磁通的大小无关。
81、已知放大电路功率增益为20db,当输入功率为2W时,则输出功率为多少?
答:200W。
82、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特性曲线越陡,稳压效果怎样?
答:越好。
83、二进制数1011101等于十进制数的多少?
答:93
84、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的最大导通角为多大?
答:120度
85、微分电路是把矩形波脉冲变为什么脉冲?
答:尖脉冲。
86、直流电机的换抽磁极的作用是什么?
答:改变电流换向。
87、直流电机的换向电流愈大,换向时火花如何?
答:愈强。
88、同步补偿电动机应工作在什么状态?
答:空载状态。
89、同步电动机工作在欠励状态时,功率因数如何?
答:很低。
90、测量电流互感器极性的目的是什么?
答:为了保证外部接线正确。
91、10KV线路首端发生金属性短路故障时,作用于断路器跳闸的继电保护是哪种?
答:速断。
92、定时限过流保护的保护范围如何规定?
答:本线路的全长。
93、定时限过流保护动作时限的误差一般为多少时间?
答:0.5S
94、定时限过流保护的动作值是按躲过线路的什么电流整定的?
答:最大负荷电流。
95、用手触摸变压器外壳时,如有麻电感,可能是什么原因?
答:变压器外壳接地不良。
96、户外安装多大的电力变压器应装设瓦斯继电器?
答:800KVA及以上。
97、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其容量为多大时,应装设差动保护以代替电流速断保护?
答:5600KVA及以上。
98、高压电动机容量超过2000KW时,应装设什么保护?
答:差动保护。
99、故障出现时,保护装置动作将故障部分切除,然后重合闸,若是稳定性故障,则立即加速保护装置动作将断路器断开,这种保护叫什么保护?
答:重合闸后加速保护。
100、自动重合闸中电容器的充电时间一般为多少?
答:1.5~2.5S
101、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的非周期分量和周期分量之比为多大?
答:大于1

楼主:
有用就好,有一个可以共享的平台就是好!

网友A:
不错,比较有用,顶一下.

网友B:
不错,比较有用,顶一下

网友C:
你太有才了?你是搞电工安全教育的吧?

楼主:
我没你想像的那么好,只不过是一名电工而已!看到好的东西总是想拿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D:
真是谢谢啦。有什么好东西大家分享。

楼主:
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发一些上来!

网友E(2007-11-26):
又上了一次安全课

网友F:
你太伟大了啊

网友G(2009-10-20):
引用 楼主:
1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可带电灭火的器材是哪几种?
答: 1211 二氧化碳 四氯化碳 干粉(回答 2 种算对)
2 、按触电事故发生频率看,一年当中哪几个月份事故最集中?
答: 6~9 月
3 、安全电压最高是多少伏?
答: 42 伏
4 、通过人身的安全直流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50mA
5 、通过人身的交流安全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10mA
6 、触电紧急救护法时,首先应进行什么?然后立即进行什么?
答:触电解救;人工呼吸。
7 、我们厂防止直击雷的保护装置有几种?
答:避雷针;避雷网;消雷器。
8 、电线接地时,人体距离接地点越近,跨步电压越高,距离越远,跨步电压越低,一般情况下距离接地体多少,跨步电压可看成是零。 A : 10m 以内 B : 20m 以外 C : 30m 以外
答: B
9 、低压验电笔一般适用于交、直流电压为( ) V 以下。
A : 220     B : 380      C : 500
答: C
10 、施工现场照明设施的接电应采取的防触电措施为(  )。
A :戴绝缘手套 B :切断电源 C :站在绝缘板上
答: B
11 、被电击的人能否获救,关键在于(  )
A :触电的方式 B :人体电阻的大小
C :触电电压的高低 D :能否尽快脱离电源和施行紧急救护
答: D
12 、消除管线上的静电主要是做好什么?
答:接地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
答: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体接触到有一定电压的带电体后,其各部分组织(如皮肤、心、脏、呼吸器官和神经系统等)不发生任何损害时,该电压称安全电压。
14 、影响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答:主要因素有:电流的大小,人体电阻,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的频率,电压的高低,电流的途径,人体状况。
15 、运行中的电动机停机后再起动,在热状态下允许热起动多少次?在冷状态下允许连续起动多少次?
答: 1 次; 2~3 次
16 、施工用电动机械设备,应采用的保护措施为  ?
答:必须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还应重复接地。
17 、电气安全措施有哪两部分?
答: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18 、脱离低压电源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答:( 1 )切断电源;( 2 )割断电源线;( 3 )挑拉电源线;
( 4 )拉开触电者;( 5 )采取相应救护措施。
采取以上措施时注意必须使用符合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
19 、送电时投入隔离开关的顺序是什么?
答:先合母线侧、后合线路侧。
20 、动力配电箱的闸刀开关可不可以带负荷拉开。
答:不可以。
21 、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使用手持式或移动式电动工具时,必须采用什么样的电动工具?
答:有防爆措施。
22 、凡在潮湿工作场所或在金属容器内使用手提式电动用具或照明灯时,应采用多少伏安全电压?
答: 12V 。
23 、电动机试机时,可不可以一起动马上就按停机按钮?为什么?
答  :不可以。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 6~7 倍,马上停机会烧坏开关。
24 、当工艺负荷没有达到额定负荷时,电动机是不会过负荷的,对吗?为什么? 答:不对。介质变化、机泵故障,电机故障均会导致过负荷。
25 、为什么不办火票、临时用电票就不允许接临时电?
答:临时用电属于产生火花的用电,易造成触电安全事故,易造成起火爆炸事故,必须办理火票、临时用电票,对施工现场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才可以接临时电。
26 、室内照明线路的用电设备,每一回路的总容量不应超过多少 kW?( 1 ) 1 ;  ( 2 ) 2 ;  ( 3 ) 3 。
答:( 2 )
27 、插座容量应与用电负荷相适应,每一插座只允许接用几个用具?
答: 1 个
28 、工作地点相对湿度大于 75% 时,则此工作环境属于易触电的环境: ( 1 )危险;( 2 )特别危险;( 3 )一般
答:( 1 )
29 、为防止静电火花引起事故,凡是用来加工、贮存、运输各种易燃气、液、粉体的设备金属管、非导电材料管都必须
( 1 )有足够大的电阻;( 2 )有足够小的电阻;( 3 )接地
答:(3 )
30 、电动工具的电源引线,其中黄绿双色线应作为  线使用。 ( 1 )相;( 2 )工作零线;( 3 )保护接地。
答:( 3 )
31 、保证电气检修人员人身安全最有效的措施是  。
( 1 )悬挂标示牌;( 2 )放置遮栏;( 3 )将检修设备接地并短路。
 答:( 3 )
32、从安全角度考虑,设备停电必须有一个明显的——。
( 1 )标示牌  :( 2 )接地处;( 3 )断开点。
答:( 3 )
33 、设备或线路的确认无电,应以  指示作为根据。
( 1 )电压表;( 2 )验电器;( 3 )断开信号。
答:( 2 )
34 、配电盘(箱)、开关、变压器等各种电气设备附近不得 。 ( 1 )设放灭火器;  ( 2 )设置围栏;
3 )堆放易燃、易爆、潮湿和其他影响操作的物件。
答:( 3 )
35 、一般居民住宅、办公场所,若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时,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mA的漏电保护开关。
( 1 ) 6 ;  ( 2 ) 15 ;  ( 3 ) 30 。
答:( 3 )
36 、移动式电动工具及其开关板(箱)的电源线必须采用  。( 1 )双层塑料铜芯绝缘导线;( 2 )双股铜芯塑料软线; ( 3 )铜芯橡皮绝缘护套或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软线。
答:( 3 )
37 、移动式电动工具的电源线引线长度一般不应超过  米。( 1 ) 2 ;( 2 ) 3 ;( 3 ) 4 。
答:( 2 )
38 、长期搁置不用的手持电动工具,在使用前必须测量绝缘电阻,要求 I 类手持电动工具带电零件与外壳之间绝缘电阻不低于   M Ω。 ( 1 ) 2 ;( 2 ) 0.5 ;( 3 ) 1 。
答;( 2 )
39 、什么叫短路?
答:短路是指电气线路中相线与相线,相线与零线或大地,在未通过负载或电阻很小的情况下相碰,造成电气回路中电流大量增加的现象。
40 、短路有什么害处?
答:短路电流使短路处甚至使整个电路过热,会使导线的绝缘层燃烧起来,并引燃周围建筑物内的可燃物。
41 、搬动风扇、照明灯和移动电焊机等电气设备时,应在什么情况下进行?
答:切断电源。
42 、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时,一律认为   ,不能盲目触及。
答:有电。
43 、 1kW 碘钨灯管的表面温度可达多少度?
 答:500~800 摄氏度。
44 、为什么白炽灯在开灯时容易坏?
答:灯丝冷,电阻小,刚通电时,电流大(约为 10 倍)时间长后,易坏。
45 、日光灯两头发红不亮,可以连续运行吗?为什么?
答:不可以。此时电流大于额定电流,会造成( 1 )灯丝很快老化、损坏;( 2 )镇流器温度过高,会引起火灾。
46 、电压相同的交流电和直流电,哪一种对人的伤害大?
答:交流电。特别是 50~60Hz 的交流电。
47 、电气设备着火,首先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答:停电。
48 、在生产过程中,装置临时检修动火不得在电缆沟附近,为什么?
答:以防沟内存有可燃气体引起爆燃。
49 、电气设备运行中发生哪些情况时,操作人员应采取紧急措施,开动备用机组,停用异常机组,并通知专业人员检查处理。
答:( 1 )负载电流突然超过规定值或确伍认断相运行状态;
    ( 2 )电机或开关突然出现高温或冒烟;
    ( 3 )电机或其它设备因部件松动发生磨擦,产生响声或冒火星;
    ( 4 )机械负载出现严重故障或危及电气安全。
电工复习题
一、填空题
1、直流电机的转子是由 电枢铁心 、 绕组换向器 、 转轴 和 风叶 等部分组成,是进行 能量转换 的重要部分。
2、直流电动机的励磁方式可分为 他励 、 并励 、 串励 和 复励 。
3、直流电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其 # 等级不应超过 1.5 级。
4、三相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给一次绕组放额定电压时,为保证温升不超过额定值所允许输出的 最大视在功率 。它等于二次绕组 额定电压 与 额定电流 乘积的 √ 3 倍。
5、变压器在运行中,绕组中电流的热效应所引起的损耗通常称为 铜耗 ;交变磁场在铁心中所引起的损耗可分为 磁滞 损耗和 涡流 损耗,合称为 铁耗 。
6、由于变压器短路试验时 电流 较大,而所加 电压 却很低,所以一般在 高压 侧加压,使 低压 侧短路。
7、交流电机绕组单元嵌在槽内的部分叫做 有效 部分,槽外部分  叫做端 部。
8、三相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的转向是由 电源的相序 决定的,运行中若旋转磁场的转向改变了,转子的转向 随之改变 。
9、Y系列交流电机的绝缘等级为 B 级。
10 、同步电机的转子有 凸极 和 隐极 两种,一般工厂用的柴油发电机和同步电动机的转子为 凸 式。
1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 磁场极对数 P 、 转差率 S 和 电源频率 f 。
12 、绕组烘干常采用下列三种方法 烘房烘干法 、 灯泡烘干法 、 电流烘干法 。
13 、电弧的产生是由于触点间隙中的气体被游离 ,产生大量的电子和离子,使绝缘的气体变成了导体 。电流通过这个游离区时所消耗的 电能 转变为热能和光能,因此发出光和热的效应。
14 、 RL1 系列螺旋式熔断器,熔体内部充满 石英砂 。在切断电流时, 石英砂 能迅速将电弧熄灭。
15 、接触器触点开距、是接触点在完全分开时动静触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16 、直流接触器主触点在分开直流电路产生的电弧比交流电弧难于熄灭,所以通常用灭弧装置。
17 、桥式起重机设立零位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当控制器的位置不在零位,电源断电后又重新送电时,电动机起动而发生事故。
18 、磁电子仪表的固定部分主要有磁铁和支架组成 ,转子部分主要由动圈、指针和组成。

19 、三相负载接于三相供电线路上的原则是: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时,负载应作 Δ 联结;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相电压时,负载应作 Y 联结。
20 、最基本的逻辑运算是指 与 、 或 、 非 三种运算。
21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 油浸自冷 、 油浸风冷 、 强油风冷 。
22 、投入空载变压器时会产生 励磁涌流 ,其值可达到额定电流的 6~8 倍。
23、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满足 变比相等 、 连接组别相同 、 短路电压相同 三个条件。
24 、测量绝缘电阻时,影响准确性的因素有 温度 、湿度和 绝缘表面的脏污程度 。
25 、绝缘介质的吸收是 60 秒 时的绝缘电阻与 15 秒 时的绝缘电阻之比。
26 、变电站中由直流系统提供电源的回路有 主合闸回路 、 控制保护回路 、 事故照明回路 、 信号回路 等。
27、过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按躲过 最大负荷电流 来整定。
28 、瓦斯保护是根据变压器内部故障时会 产生和分解出气体 这一特点设置的。
29 、当运行电压超过 1.1 倍的电容器额定电压时,应将运行中的电容器退出运行,本厂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为10KV和0.4KV。
30、在电气设备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有 工作票制度 、 操作票制度 、 清查现场和全面交底制度 、 工作许可制度 、 工作监护制度 、 工作间断和工作转移制度 和 工作终结和送电制度 。
31、变电运行设备的缺陷分三类,即 一般 缺陷、 严重 缺陷、 危急 缺陷。
32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室内各类人员应距故障点 大于 4 米 以外,室外人员则应距故障点 大于 8 米 以外。
二、判断题
1、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是指当一次侧施以额定电压时,在温升不超过允许温升的情况下,二次侧所允许输出的最大功率。(×)
2、变压器在使用是铁心会逐渐氧化生锈 ,因此真空载电流也就相应逐渐减小。(×)
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电源频率和极对数,而与转差率无关。(×)
4、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的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频率越高。(√)
5、应用短路测试器检查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是否一相短路时,对于多路并绕或并联支路的绕组,必须先将各支路拆开。(√)
6、变压器无论带什么性质的负载,只要负载电流继续增大,其输出电压就必然降低。(×)
7、凡有灭弧罩的接触器,一定要装妥灭弧罩后方能通电起动电动机。(×)
为了观察方便,空载、轻载试动时,允许不装灭弧罩起动电动机。
8、串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的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并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
9、交流接触器铁心上的短路环断裂后会使动静铁心不能释放。(×)
10 、当电路中的参数点改变时,某两点间的电压也将随之改变。(×)
11 、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电流的大小无关。(√)
12 、对感性电路,若保持电源电压不变而增大电源频率,则此时电路中的总电流减小。(√)
13 、电子管电压表对直流、交流,正弦和非正弦信号均能进行正确测量。(×)
14 、电子示波器只能显被测信号的波形,而不能用来测量被测信号的大小。(×)
15 、纯电阻电路的功率因数一定等于1,如果某电路的功率因数为1,则该电路一定是只含电阻的电路。 ( × )
16 、从空载到满载,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变压器的铜耗和温度都随之增加,一、二次绕组在铁心中的合成磁通也随之增加。(×)
17 、变压器在空载时,其电流的有功分量较小,而无功分量较大,因此空载运行的变压器,其功率因数很低。(√)
18 、带有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19 、油浸式变压器防爆管上的薄膜若因被外力损坏而被裂,则必须使变压器停电修理。(×)
20 、单相异步电动机的体积虽然较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大,但功率因数、效率和过载能力都比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低。(√)
21 、配电装置包括测量电器,故便携式电压表和电流表属于配电装置。 ( × )
22 、高压断路器的“跳跃”是指断路器合上又跳开,跳开又合上的现象。(√)
23 、大容量高压隔离开关的每极上都装有两片刀片,其目的是增大导电截面积,从而增大容量。(×)
24 、低压空气断路器同时装有分励脱扣器和失压脱扣器时,称为复式脱扣装置。(×)
25 、装设电抗器的目的是:增大短路阻抗,限制短路电流,减小电压波动。(√)
26 、电磁式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都装有短路环,以消除铁心的振动和噪音。(×)
27 、在易燃、易爆场所带电作业时,只要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一般不会发生危险。(×)
28 、防爆电器出厂时涂的黄油是防止生锈的,使用时不应抹去。(×)
29 、一般来说,继电器的质量越好,接线越简单,所包含的接点数目越少,则保护装置的作越可靠。(√)
30 、气体(瓦斯)继电器能反应变压器的一切故障而作出相应的动作。(×)
三、问答题
1、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有一个二级管短路、断路或反接,会出现什么现象?
答: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有一个二极管短路,将变成半波整流,另半波电源短路;如果有一个二极管断路,就会形成半波整流,如果有一个二极管反接,则电路不起整流作用,负载中无电流流过。
2、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主要作用是更换电压,以利于功率的传输。电压经升压变压器升压后,可以减少线路损耗,提高送电经济性,达到远距离送电的目的,而降压则能满足各级使用电压的用户需要。
3、变压器各主要参数是什么?
答:( 1 )额定电压;( 2 )额定电流;( 3 )额定容量;( 4 )空载电流;( 5 )空载损耗;( 6 )短路损耗;( 7 )阻抗电压;( 8 )绕组连接图、相量图及连接组标号。
4、为什么将变压器绕组的温升规定为 65 ℃?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全部转化为热量,使铁芯和绕组发绝缘老化。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因此国标规定变压器绕组的绝缘采用 A 级绝缘、绕组的温升为 65 ℃。
5、断路器分、合闸速度过高或过低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答:分、合闸速度过高,将使运行机构或有关部件超过所能承受的机械应力,造成部件损坏或缩短使用寿命。
分闸速度过低,特别是分闸初始速度地低时,不能快速切除故障,若合闸速度过低,在断路器合于短路故障时,不能克服触头关合电动力的作用,引起触头振动或处于停滞,会使触头烧损。
6、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什么?
答:有( 1 ) Y-Y- 接线;( 2 ) Y-Y 接线;( 3 ) V-V 接线。
7、停用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什么?
答: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首先应考虑该电压互感器所带的保护及自动装置,为防止误动可将有关的保护及自动装置停用;( 2 )如果电压互感器装有自动切换器装置或手动切换装置,其所带的保护及自动装置可以不停用;( 3 )停用电压互感器,应将二次侧熔断器取下,防止反充电。
8、直流系统在变电所中起作什么作用?
答:直流系统在变电所中为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及事故照明等提供可靠的直流电源,还为操作提供可靠的操作电源。直流系统的可靠与否,对变电站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变电站安全运行的保证。
9、安装接触器的要求是什么?
答:( 1 )接触器安装前、后检查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否符合实际使用要求,然后将电磁芯极面的防锈油擦去。并用手分、合接触器的活动部分,检查各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压力是否一致,有无卡阻现象;( 2 )接触器安装时,其底面与地面的倾斜度应小于 5 度;( 3 )接触器的触头不允许涂油。
10 、什么是反接制动?
答:当电动机带动生产机械运行时,为了迅速停止或反转,可将电源反接(任意两相对调),则电动机旋转磁场立即改变方向,从而也改变了转矩的方向。由于转距方向与转子受惯性作用而旋转的方向相反,故起制动作用。这种制动方法制劝迅速,但电能消耗大,另外制动转速降到零时,要迅速切断电源,否则会发生反向发电。
11 、选用电力系统时应考虑哪几种情况?
答:( 1 )电缆的额定电压,应等于或大于电网的额定电压;( 2 )按长期允许载荷量选择电缆时,要考虑敷设方法,土壤温度,电缆并列条数及周围环境等因素;( 3 )电缆敷设方式:直埋应选用铠装电缆,电缆沟敷设的可选用无铠装电缆;( 4 )考虑电缆的敷设环境。
12 、什么叫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装置包括哪些部分?
答:为把雷电流迅速导入大地,以防止雷害多目的的接地叫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装置包括以下部分:( 1 )雷电接受装置;( 2 )接地引上下线;( 3 )接地装置。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对安全电压值有何规定?
答:人体接触的电压对人体的各部组织和器官没有任何损害的电压叫安全电压。根据我国规定,安全电压值如下:
在无高度能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 65V ;在有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为 36V ;在有特别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为 12V 。
14 、交流接触器在运行中有时产生很大噪声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答:产生噪声的主要原因是:衔铁吸合不好所致。吸合不好的原因和处理方法是:( 1 )铁芯端面有灰尘、油垢或生锈。处理方法是:擦拭,用细砂布除锈;( 2 )短路环损坏、断裂。处理方法:修复焊接短路环或将线圈更换成直流无声运行器;( 3 )电压太低,电磁吸力不足。处理方法:调整电压;( 4 )弹簧太硬,活动部分发生卡阻。处理方法:更换弹簧,修复卡阻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