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安装问题

楼主(2007-04-20):
我的控制箱有PLC和开关电源、500VA的隔离变压器、布进电机驱动器及小型继电器,因为控制箱空间比较小,所以各元器件挨的比较紧密,请问这样安装元器件之间会不会有影响运行质量的干扰?

网友A:
散热不良会影响电子元件的寿命

网友B:
500VA的隔离变压器和步进电机驱动器可能会干扰

网友C:
不符合EMC标准

网友D:
这样的话,散热要作好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控制箱加了风扇的,我怕的是会干扰编码器脉冲信号,还有怎样可以避免干扰呢?PLC外面加屏蔽壳么?

网友E:
还是装一个风扇好一点

网友F:
隔离变压器最好分装出来。

网友G:
安装的空间最好要大一些,强电和弱电分开走线,这样抗干扰能力就强一些!!!

网友H:
有一点点啦,不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