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O选型问题

楼主(2007-04-21):
FESTO选型问题:

1、如果要选择:旋转角度的摆动型(角度可调0~180度),驱动器应该选哪种类型??
   DAPS、DRD、DRE、CLR、CRQD这些规格有什么区别

2、如果要求比例调节以上选型的该驱动器的开度,即PLC给触4~20MA信号,要求驱动器开度可根据信号来调整,
该定位调节器该如何选型

网友A:
1。FESTO旋转汽缸的4个型号是:DSM。DSR。DRQ。DRQD
2。具体选择什么需要要看的需要的扭力和转动惯量。一般来说,小负载选用DSM/DSR就可以了。他们的开角为270度可调。大负载的情况下选用DRQ/DRQD。
3。调节阀的选型我也不会,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