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使用三菱GX Developer编程软件能不能用SFC(流程图)进行编程呢?

楼主(2007-04-21):
[i]本人是PLC初学者,在三菱FXGP上面还可以用SFC进行编程,可是用了三菱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怎么也找不出使用SFC编程的方法,恳请各位前辈赐教、、、、、、、、、、、[/i]

网友A:
工程/创建-/设定表中点SFC    及可

网友B:
工程 ----创建工程-选择程序类型

楼主:
能不能请前辈指导一下选择程序类型之后如何操作呢?具体一些。谢谢!

楼主:
工程/创建-/设定表中点SFC 之后,出现一个块标题,那是什么意思?   块标题的设置有什么要求?块标题设置以后,要怎么才能操作?

网友C(2008-12-07):
好像用不了好像用不了
好像用不了

网友D:
请下载三菱SFC手册PDF电子文档,有一些语句指令,SFC用的不是很多,平常使用可以画出步进顺控图后,用SET 、STL 指令写出步进顺控程序即可。常规的PLC教材上SEP、STL步进顺控指令应都有介绍。

网友E:
可以的,首先点创建新工程,然后选择SFC。然后会出来块标题,可以选择用梯形图编程还是SFC编程。很久前用过一趟,有些地方还是要一些技巧。感觉还是有些不习惯,宁愿用梯形图。

网友F:
什么好象用不了,有点专业精神好不好,肯定可以的,自己多多摸索,要不去找个老师教你,这里讲不清楚的.我发现这个论坛很多人没什么钻研精神,

网友G:
SFC即动作流程图。首先要明确要实现的动作,画出流程图,确认I/O,然后用快捷键画图就可了。这只是一个思路,请参考。SFC我看行!

网友H:
很好的資料,要努力學習啊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D:
有一个较为简单方法,你先用SET STL做一个SFC程序,转换一下,就可以了。也可以看到一部份规律。

网友I(2009-04-06):
回复10楼
的确用不了,DX Developer 与Win-C差别很大,教材讲的例子在Win-C能用,在GX Developer上就是不可以,也没有帮助。

网友I:
不过在STLSx下的梯形图以LD Sx开始就可以得到等价结果,Yeah...!

网友J:
可以的,很好用,比画梯图快了好多,在新建工程以后选择SFC

网友I:
不一定要选择SFC,在梯形图中也可以实现。下面是简单的交通灯控制梯形图程序(部分省略)。

M8002
----||----------------------------------------[SET S0]---
                                            |--[ZRST S20 S23]---
----------------------------------------------[STL S0]---
    S0       X0 (程序启动)
----||-------||------------------------------[SET S20]---

--------------------------------------------[STL S20]---(绿灯)
    S20
----||---------------------------------------------( Y0 )---
                            |--------------------------{ T0 K50}
                            |    T0
                            |----||-----------------[SET S21]---

--------------------------------------------[STL S21]---(黄灯)
...
--------------------------------------------[STL S22]---(红灯)
...
--------------------------------------------------[RET]---
--------------------------------------------------[END]---

网友K:
那位大侠能告诉我,三菱GX-developer仿真软件操作视频在那个网站能下啊。wdsww@yahoo.com.cn

网友L:
我也想知道三菱的仿真软件如何使用?dsqdsq666@163.com

网友M(2010-05-27):
在三菱GX-developer有个蓝色小框的那个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仿真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