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什么是三冲量

楼主(2007-04-21):
请问是什么是三冲量调节,他与单冲量调节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一般三冲量调节是针对汽包调节的。三个冲量分别是汽包液位,给水流量和蒸汽流量。从结构上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带前馈信号的串级控制系统。液位控制器LC与流量控制器FC构成串级控制系统。汽包液位是主变量,给水流量是副变量。副变量的引入使系统对给水压力(流量)的波动有较强的克服能力。蒸汽流量的信号作为前馈信号引入。因为蒸汽流动的波动是引起汽包液位变化的一个因素,是干扰作用,蒸汽流动波动时,通过测量引入FC,使给水流量作相应的变化,所以这是按干扰量进行控制的 ,是前馈作用。

网友A:
三冲量调节是一般的复杂调节,而单冲量是简单的回路调节。一般小锅炉用单冲量调节。

网友B:
三冲量调节是经典调节哦!

网友B:
锅炉汽包液位会形成虚假液位,三冲量调节可以抑制虚假液位的产生,保证锅炉生产的安全.

网友C:
中年人:
一般三冲量调节是针对汽包调节的。三个冲量分别是汽包液位,给水流量和蒸汽流量。从结构上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带前馈信号的串级控制系统。液位控制器LC与流量控制器FC构成串级控制系统。汽包液位是主变量,给水流量是副变量。副变量的引入使系统对给水压力(流量)的波动有较强的克服能力。蒸汽流量的信号作为前馈信号引入。因为蒸汽流动的波动是引起汽包液位变化的一个因素,是干扰作用,蒸汽流动波动时,通过测量引入FC,使给水流量作相应的变化,所以这是按干扰量进行控制的 ,是前馈作用。
厉害,长见识

网友D:
三冲量是经典调节方案,现在有的项目引入四冲量控制方案,实际上是三冲量的变形,多引入一个汽包压力来参与控制,主要目的就是识别虚假水位,我个人认为,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E:
不错,。三个冲量分别是汽包液位,给水流量和蒸汽流量。四冲量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