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V电磁阀和交流220V电磁阀比较起来, 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4-21):
直流24V电磁阀和交流220V电磁阀比较起来, 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譬如, 线路的距离, 电磁阀的推动力, 安全因素等等方面?

网友A:
交流220V电磁阀驱动电流小,使用方便

楼主:
有高手指教一二吗?

网友B:
220的电流小!24的安全!价格应该差不了多少!

楼主:
直流24V对线路的距离有要求吧?

我是菜鸟!

网友:
交流220v的声音太大,直流24v的声音 小多了

网友C:
我们用主要是安全上面的考虑

网友D:
我还是习惯用直流24V控制的电磁阀。

网友E:
用24V安全,这个标准推荐的电压。当然220V传输距离远,不过应优先考虑24V!

网友F:
有兄弟用过交流24V没有?呵呵,我这里有这样的。交流线圈使用的时候会发出唧唧的声音,让人很不舒服的,特别是长时间通电的时候。

网友G:
可以这么想一下,阀和线圈是两种截然不同工业品,它的生产者不可能是一家企业.生产线圈的厂必然是根据阀的标准生产线圈,那么每种线圈的本身参数并不重要,关键是它都能适应这个阀.

网友H:
220V的用得多一些,在向24VDC的换代,出发点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网友I:
那么,它们的线圈结构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J:
交流的线圈一旦阀体机构出现卡塞,或者吸合行程匹配过大,造成不良好吸合,再或者短路环脱落或开路,就出现噪音,而且很快发热烧毁.直流的线圈没短路环,阀体卡塞造成线圈发热没交流的厉害.

网友K:
吴昕说得非常好,这是交流线圈的缺点.
交流线圈优点在于成本低,无需直流电源.吸合速度快.

网友L:
我们的现场有24V,220V都有,距离远点就选220V。
双线包的是脉冲电压,约2-3秒,不会出现线圈烧坏。
单线包的主要用于接通时间较断的阀,如下料阀等,
一般选220V驱动。

网友M(2007-08-22):
我觉得以上说的线圈缺点,应该是线圈质量问题吧!我们电磁阀用的德国NASS 的线圈,在世界上应该是质量一流的。没出现过上述问题。

网友N:
现在是用220V的取代24V的还是24V的取代220V的?
220的发热是够厉害的

网友O(2007-10-12):
24v直流最初吸力小,吸和后要大得多。并且吸力稳定。220v交流吸力是交变的,我们会听到声音。220的由于吸和前磁阻大吸和后小,因而吸和前比吸和后磁电动势大。

网友I:
 snna006:

你是怎么了?????
不要来了,
版主出来看看.

网友P(2007-12-31):
为何交流线圈吸合速度快?
哪位朋友能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Q(2008-02-02):
交流线圈,导磁率随着衔铁位置变化,开始时,气隙最大,磁力及感抗低,意味一个大电流对线圈充电,反应也大。

网友R:
    建议楼主看看电路教材!!

网友S:
今天第一次上论坛,以后请多关照,24V较安全,

网友L:
在本单位里,电磁阀用的多,220V主要用于长距离控制;
24V 有+/-极性,不能接反,因为控制喷嘴的是硬磁块,
有方向性,而220V是软磁铁,磁化才有磁;

网友T:
交流的使用比较方便,直流的使用需要另配直流电源.

网友U:
晕啊,天下三分明月夜为什么不说220V还有零相之分

网友V:
功率大的用224V,防止电流过大。呵呵。不过也不一定,我们这有一个24的阀门,电流有10A多。够强的。

网友W:
我建義這樣選擇:
1、在安全上優先選擇直流24V的電磁閥
2、在直流電源容量不足時,可部分或全部選用220VAC電磁閥,電器線路布線要交直流分開走,220VAC線路要加強保護措施,如加外保護套之類
3、還要考盧電控開關觸點的壽命:長壽命要求的用選用低電流的帶電壓浪湧吸收的。

网友X:
24v直流的有方向性吗?我们用的都没有哦,也许我见得少了。

网友Y:
我比较喜欢用直流24V的,交流也在用,不过我都想将交流的都换成直流的,因为安全嘛…为自已也为员工…我认为交直流都一样区别在于电磁阀的好与坏、我都在用smc的,我公司有用了两三年的现漏气了.拆下来洗洗居然都好用…

网友Z:
在功能的使用上没有区别

网友AA:
  在功能的使用上没有区别,一般从安全上,控制上考虑。24V需要电源变换增加成本,但安全,可靠。220V接电方便,比24V来说不安全

网友:
我这里也是直流24V和交流220V的都有用,有些线圈是一样的形状的,所以好几次都有人把24V的接在220V上来用,不过也可以用上一两天.之后就会烧掉.至于声音,我只发现过一个220V的线圈会有响声,其它的一两百个各种电压等级的都没听过有声音.

网友:
我这里是用美国MAC的和台湾亚德客的比较多一点.

网友AB:
我这里原来使用的是220V的,经常烧坏,现在基本都是DC24V的了

网友AC(2008-08-08):
看到大家在这讨论真长常识,对依靠使用国外产品解决问题的同志,开除党级.

网友AD:
我开一气动液压电控的店 但现在还没找到卖那家的产品 希望有意与我合作的跟我联系!13968010527 杜

网友AE(2009-01-26):
我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用220V电磁阀的多,但易损坏,长时间使用后发热很利害,吸合时的声音也比较大,现在核电厂采用的是DC48V的啦

网友AF(2010-07-18):
求购电磁阀(径25;220v){托运},本人在湖北恩施,谁知道哪有卖的吗?请速与15570533375联系,或qq253297801留言。

网友AG:
在选用电磁阀时应先考虑安全性然后考虑电磁阀的负载,如果电磁阀需要力矩较大,通电时间很长,那么应选用220V的,我公司曾有一个24V电磁阀,经常烧线圈,改为220V后就稳定了。

网友AH(2010-09-03):
同样驱动能力的24VDC与220VAC的电磁阀哪个电磁干扰大,对周围精密设备的干扰影响大,大的电磁辐射可以导致有些检测设备不能运行,谢谢指点。

网友AI:
价格便宜,电流小,接点不会烧毛。

爱运动,爱生活

网友(2011-11-18):
综合上述:1、安全性

                     2、可靠性

网友AJ(2015-08-19):
引用 网友AG:
在选用电磁阀时应先考虑安全性然后考虑电磁阀的负载,如果...

支持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