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j和call可以同时使用么?

楼主(2007-04-21):
cj可以缩短扫描时间,
那么cj和call可以同时使用么?
如果可以,则为了所短扫描时间,cj指令的跳转到fend之前还是到end之前呢?

使用call,呼叫子程序,当条件不成立时,子程序还占用扫描时间么?

网友A:
两个指令不矛盾,能同时应用,CJ指令和FENG有联系吗?你将跳转跳到那去?将他放在主程序里啊,跳去feng或者end干吗?

楼主:
我是说,当使用call指令后,则有fend和end指令, 为了尽可能缩短扫描时间,cj指令跳转到那里? 如果跳转到fend,那么子程序还会占用扫描周期么? 如下: 请问 当m10=1时,子程p4还占用扫描时间么? 当m2=0,m0=0,m10=0时,子程 占用扫描时间么? 如果把p10标志放到end之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