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求援助(关于地线)

楼主(2007-04-21):
我公司一台大型设备,其电源是三相五线制接法,而车间内其他设备都用的是三相四线制接法,即车间内只能提供三相四线制电源.请问:这台大型设备上的电机接地能否接到N线上?请问高手们此种情况该如何给设备接地线? 另,哪位兄台能提供我伦茨的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最好中文版的,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我认为是不能的,N线是来平行三相的电流的,而接地线(E)是来保护设备是否良好接地的

网友B:
回答正确!!!
接地线应该就地埋在地下!!用钢筋或角铁做预埋接地桩,深埋地下2.5米。或挖一平方米开口的坑深度2.5——4.0米.桩周围填满黄土和盐巴。方法是一层黄土一层盐,把坑填满为止并打夯结实,桩头露出地面桩上打孔,再把地线牢固接于其上,即可!!

网友C:
我们的做法是,如现场允许,新作接地。如设备离车间变压器不远,大型设备地基已做好,直接从变压器接地放根线过来作接地线(E)

楼主:
我的现场已没条件再做单独接地体,那么我的这台大型设备上的电机外壳是否可以象其他设备一样接到PE上?

网友D:
我们的设备只有PE ,不需要N .需要220就用380--220的变压器转,这样更可靠,不知诸位是否认同

网友E:
PE和N线最好分离,倘若N线接触不良,负载有不平衡,设备的金属外壳岂不全都带电!

网友F:
车间内只能提供三相四线制电源.
那么我的这台大型设备上的电机外壳是否可以象其他设备一样接到PE上?
只有三相四线制供电,那其他设备的PE线从哪儿来的?单独拉的还是直接接到N线上的?

网友E:
有的车间内只有3相4线,那可能是3根相线加1根地线。因为车间内的设备一般都是3相的均衡负载,无需N线,另外一根应是接地线。

楼主:
车间内的其他设备均为380,可也有N线,但设备外壳又单独接一地线(PE)),这台设备也如此接(PE)就可以了吧?多谢各位指点,工控人就是热心!那伺服控制器也如此接就对了吧?

楼主:
其实就是TN-C-S系统.只是不知道安全不安全,我觉得这样PE也有带电的可能.

楼主:
TO 我泪
其实是接到PEN上,不是PE上.

网友G: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H:
接法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允许有设备没接地.

网友I:
一般就接在一起,当然这样肯定是不安全的

网友J:
怎么不可以。
该系统就是部分TN-C-S系统,另一部分是TN-C。
不过,要注意:原来的N线已变成了PEN线,并且需要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