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使用pmac卡的朋友

楼主(2007-04-21):
各位好,我想问下使用pmac卡的朋友,在终端模式下,我每次都调零,这样做法太麻烦,而且每次重新上电的时候,我原来设置的零点位置都丢失了,那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指令,使电机下次上电的时候,零点还是位于在我上次设置的地方而不改变呢?谢谢回答

网友A:
如果你用了增量式反馈系统,则每次上电都必须重新确认零点,这是很难回避的。

不过,可以不必每次都手工调零,你可以依据一定的调零规则,在每次上电后首先自动完成调零,然后在干具体控制任务。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问题原因我是知道的,但是如何具体操作呢?谢谢

网友A:
"如何具体操作"取决于你想实现的目标,既然有能力使用PMAC,实现过程实际上就简化为针对具体需求的实践了。

网友C(2008-07-16):
加原点定位sensor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