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

楼主(2007-04-21):
各位工控高手,你们好!
我有一事求助,请帮忙,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乳化液过滤系统中储存罐液体的准确位置,乳化液在开始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泡沫,严重影响液位探头的正常传输数据.

网友A:
请详细说明工况,温度,压力,容器大体尺寸 和介质特性--是否黏附
初步推荐雷达物位计; 超声波不能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您选用称重模块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溶剂罐是6米X6米X3米大的,有一点黏附性

网友B(2007-05-21):
我们这做过很多这种案例的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13325239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