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mac卡单位问题

楼主(2007-04-21):
各位好,我想问下使用pmac卡的朋友,我在做基于pmac卡下的电机运动的时候,它的运动的单位都是cts,但是我想把它转换成mm的单位,不知如何做呢?我没头绪了,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的传动机构、电机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你好 我的分辨率是X4解码

网友A:
CTS是脉冲还是步的意思?

网友A:
电机的分辨率怎么找啊,没有电机的说明书啊

网友:
"电机的分辨率怎么找啊,没有电机的说明书啊"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多少个CTS是一毫米,PMAC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CTS是脉冲还是步的意思?"
是内部计数单位,如果编码器信号进行的分频处理,它就不是脉冲。

楼主:
多少个cts是1mm呢? 是不是2000个cts是1mm?

楼主:
还是1000个cts是1mm?

网友B:
其实刘版主已经回答的够清楚了,既然CTS是PMAC的“内部计数单位”,那就是一个没有具体量纲的内部单位,其对应的具体量纲取决于所用编码器的分辨率,后置电路的信号处理方式,以及机械传动系统的螺距,齿距或者导程什么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