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数字输入

楼主(2007-04-21):
请教一个比较菜的问题,LG120的数字该如何输入,比如16进制的前面要家H,那10进制和2进制或BCD码又改如何输入,还有就是负数又该如何输入。

网友A:
十进制和负数可以直接写的吧!二进制和BCD玛要做程序转。

楼主:
我想要的用MOV的指令,把一个常数传给一个积存器,16进制和10进制我试了可以,但负数不行。

网友B:
最高位置1表示负数,不是不行

楼主:
我看指令手册上面说的整数范围16位:
有符号数为-32768~32767
无符号数为0~65535
那怎样才能让PLC知道我输入的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呢?

网友A:
我写方向的时候,负数就可以直接写,不过负号表示反方向!运算的时候也可以的啊!

网友A:
做乘法的时候就可以乘负号的数的!例如直接写MULs D0 -1 D2就OK了!有带符号运算的指令的!指令手册上有的!

楼主:
请教leodan,我正在实验LG的位置控制,正方向好说,怎么输入都没有问题,但我在反方向时遇见了问题,如果是直接输入数据的话可以;但如果我想用寄存器的话就不行了,如果用运算的办法一方面是没有符号位输出,另一方面走的数不对,比如我直接输入数据-1000,它走的就是从0~1000,符号位有输出,如果我用0-1000后再赋给D50,再将D50的数据作为执行数据,它数据就从0~32767,再从32767~-1000,方向也没有输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位置控制你用的是什么指令啊?如果是寸动的那个,只要把后面的置位就好了,不过要在你做的位置控制指令之前,否则会出错的.另外,如果是用的定位的那个,你可以先按照我上面说的那个那样先乘个负数,然后再进行计算.我用过再进行位置控制的话是不会出错的,另外LG监控的时候显示的数值是不正确的(如果是负数的话).可以的话,加我的QQ21719361.还有就是不要用减来做,LG说实在的我感觉是不支持负数的.

楼主:
谢谢leodan,你说得不错,以后有问题还要向你多请教!
另外,你的QQ号不对吧查无此人^-^.

网友A:
  你再加了看看.

网友C:
您好!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