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大侠帮忙

楼主(2007-04-21):
本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这个问题,敬请大家帮忙。
我公司承接的一个LED夜景工程由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其中负载均为开关电源(主要是将交流220V转换成直接12V),现在出现如下情况:三相的负何电流分别为Ia=28.6A;Ib=30A;Ic=26.3A. 按理来讲这样的负何是算平衡了。然而零线却出现了[b]62A[/b]的电流,如此情况好象无法满足基尔霍夫定律。使用数字钳形表的型号是VC3266A,另三相线电压分别为:AB=400V;AC=400V;BC=399V;相电压分别为:AN=231V;BN=229V;CN=229V.

网友A:
应该没有这么奇怪的,怀疑你的钳表有问题。

网友B:
开关电源是否没有设计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却不知道原因!

网友D:
零线62A? 这样的话,3相不会平衡的, 先确定钳流表没问题吧.

网友E:
   “负载均为开关电源(主要是将交流220V转换成直接12V”

1、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2、原因是,零线电流是三相直流的和;
3、原因是,零线电流不是三相正弦交流电的和;

网友F:
不同意楼上的凭空想像!!!!

网友G:
A\B\C\N线电流矢量和不等于零,N线电流大,说明系统有谐波。

网友G:
有可能是谐波!
在零线上叠加而进一步放大零线电流,发热严重而烧断零线是很有可能的。国内是要求零线与相线同等大小,在国外要求零线比相线还粗。国外考虑谐波的情况更为重视些!

1.在用电负载中,存在很多谐波源,如:空调.电视.节能灯.电脑.电力电子器件........
2.三相负荷不平衡引起的工频电流和3K次(K=1.3.5.7.9)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的叠加有可能大于相电流。

网友H:
开关电源多是整流后用PWM方式使电压更加稳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三相上的谐波无法叠加抵消。因此零线的电流应是三根相线的电流矢量和,另,普通钳形表测试可能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