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控制气体

楼主(2007-04-21):
本人在设计天然气自动!!燃烧系统,其中遇到了难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在温度控制仪表,我采用了日本岛电FP93,电动调节阀也采用了。仪表输出信号是4-20MA,正好电动调节阀的输入信号也是4-20MA,我想直接接上,不知道可以不,另外电动调节阀的接线端子上还有一个输出信号,我不想接了。这样下来控制模式就是,仪表接入热电偶,通过设定值和实际值pid计算,输出4-20MA信号给电动调节阀,来调节阀的开启度,实现供气量的大小,以保证温度的稳定性。希望大家给提建议,谢谢!!!!

网友A:
1.可以直接使用.
2.确定好PID的正负.
3.PID慢慢调,最好能找个经验参数用下.
4.启动的时候手动,防止关死阀门,最好用个大概流量的旁通阀,电动阀用于微调,或者把阀门的行程调好,防止关死了灭火.
其他没什么了!
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B:
由于天然气属于易燃易爆气体,为二类防爆,所以电动执行器最好选用防爆型。

网友C(2007-07-23):
我也现在个燃烧的项目,用到honeywell 7800燃烧控制器,那位高手有相关的资料和经验阿,wang_shaojun@tranhold.com,先谢谢了。

网友D:
你用温度来控制供气量?要想系统稳定,PID参数的设定非常重要!
一般仪表可以自整定,在微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