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机的控制原理是什么
KFC???

楼主(2007-04-21):
离心机的控制原理是什么
都有哪些东西需要控制啊

网友A:
你打算控离心机的什么环节?

网友B:
你想干什么?造原子弹吗?

网友C(2007-11-23):
人家只不过是问问离心机的原理是什么?
大惊小怪干什么呢?

网友D:
听说离心机上用的变频器进口很困难,不知道这种变频器到底有什么特殊功能需求

网友D:
引自 百度知道:

离心原理
当含有细小颗粒的悬浮液静置不动时,由于重力场的作用使得悬浮的颗粒逐渐下沉。粒子越重,下沉越快,反之密度比液体小的粒子就会上浮。微粒在重力场下移动的速度与微粒的大小、形态和密度有关,并且又与重力场的强度及液体的粘度有关。象红血球大小的颗粒,直径为数微米,就可以在通常重力作用下观察到它们的沉降过程。

此外,物质在介质中沉降时还伴随有扩散现象。扩散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扩散与物质的质量成反比,颗粒越小扩散越严重。而沉降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要受到外力才能运动。沉降与物体重量成正比,颗粒越大沉降越快。对小于几微米的微粒如病毒或蛋白质等,它们在溶液中成胶体或半胶体状态,仅仅利用重力是不可能观察到沉降过程的。因为颗粒越小沉降越慢,而扩散现象则越严重。所以需要利用离心机产生强大的离心力,才能迫使这些微粒克服扩散产生沉降运动。

离心就是利用离心机转子高速旋转产生的强大的离心力,加快液体中颗粒的沉降速度,把样品中不同沉降系数和浮力密度的物质分离开。

网友A:
难道是因为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