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指点下 同步电机直流抱闸

楼主(2007-04-21):
由于作毕业设计的原因,接触电梯柔性启动的问题。现在遇到了一些难题,想请高手指点一下。
由于电梯机械抱闸松开的瞬间电动机在没有电磁转矩的情况下会因为负载转矩的拖动产生“溜”的现象,我毕业设计要求的就是解决这一问题。
我现在大概的想法是采用直流抱闸的方法,在电梯运行之前先输入直流,使电机克服负载,停下来,然后再实现“s”曲线起动。(设计要求使用永磁同步电机)
现在我的想法是,在一开始就通入直流电把定子合成的磁场方向定死在转子磁场方向上,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就使定子磁场矢量和转子磁场矢量的夹角为0,这样转子在最初就可以停止下来。
但是现在我一直苦于
1.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2.通入的直流电压和合成的磁场方向有什么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式是什么。

网友A(2009-06-15):
不可行,DC抱闸不保证电机不会被拖着转,可以用延时开闸或恒定励磁启动

网友B:
DC抱闸确实不可靠。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