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与WinC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4-21):
公司打算用WinCC,今天一看,还有个WinCC flexible,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刚刚接触西门子的东西,很陌生,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A:
我是半吊子,不太懂!
我刚买了一本WinCC flexible的书,
说此软件是各种西门子触屏画面编辑用的;
再下传到触屏,属触屏类的人机界面。
可能是新出的软件,不太好用,
一般触屏用ProTool工具;
而WINCC不同,是WINDOWS电脑与PLC的人机界面
的制作与运行软件。
都是HMI。对象不同而已。

楼主:
哦哦~·这样的啊。谢谢你了

网友B:
一个是专门应用于触摸屏,一个是用于一般性组态开发

网友C:
WinCC是用于一般性组态开发,WinCC flexible是专门应用于触摸屏

网友D:
WinCC flexible
我还以为跟WINCC一样的呢

网友E:
长见识啊,我也以为只是版本不同呢

网友F:
WinCC flexible 是用于触摸屏的 ,这个软件非常占系统资源,好象现在新版本的WinCC flexible好多了

网友G(2009-06-27):
长见识啊,现在好用的wincc是什么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