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GS组态高手赐教

楼主(2007-04-21):
本人做毕业设计,刚刚学习MCGS组态软件,有许多问题,求高人赐教,本人QQ:25926858
email:25926858@163.com

网友A(2007-08-08):
你最好在这里讨论,我也刚入门

网友B:
   我最近用MCGS给化工学院的实验室的一台分析仪做一个模拟的操作界面,总共建了50个窗口,变量定义了70个左右,运行的时候感觉慢了许多,还有我在循环脚本里用了OpenSubWnd这个函数来调用子窗口,只能调用一次,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用连续调用下面的窗口,程序怎么写,或者用哪个函数可以设定时间自动跳到下个窗口,具体怎么做?现在运行的时候很慢,在退出的时候就死掉了,还出现一个内存错误,不知道是不是我循环策略里面的程序进入了死循环状态造成的?请各位前辈门指教,谢谢!!!

网友C:
看你是什么样的要求 不需要做得这么复杂吧

网友D(2007-09-10):
你的窗口比较多,请注意在运行的时候在调用一个用户窗口的时候关闭其它隐藏的窗口。不要保存不必要的数据。不要设置过多的内存窗口。你说道额自动跳到下个窗口的操作也是可以实现的。在窗口名的方法构件里有open命令!

网友B(2007-11-26):
恩,好的 ,谢谢赐教!!

网友E:
你调用完后在用函数把该窗口关闭,下次调用就可以了。你的情况是调用完后没有关闭,所以下次再调用时就不能弹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