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7-04-21):
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装关于西门子的软件的时候,老要提示我删除什么东西,再重启。
具体删什么东西我又不知道?
又兄弟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A:
是不是你装过了同样的软件又再次安装?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重复安装了。其它情况下没有见到过。

网友B:
呵呵,是delet还是install ?能把对话框原文给我们看看吗?呵呵

楼主:
是要叫你删除什么东西

楼主:
好了
把暴风删了就ok

网友C:
这个问题和暴风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只需要删除注册表内一些信息就可以了

网友D:
不卸载暴风影音 就算能装上,有SETP7 5。3的系统运行暴风影音这个软件也会变得特卡,还不如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