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7-04-21):
有没有有两个编码器输入(一个位置输入,另一个伺服编码器输入)输出为模拟量(速度输出),可以做伺服位置和位置检测的任意函数关系,目前除了翠欧以外,还有哪些品牌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A:
单轴的不多,多轴的遍地都是,我想有些多轴的价格也未必比翠欧单轴的贵

楼主:
老宋请回一下,谢谢.

网友B:
這不叫單軸 應該1+1 使用在主隨跟蹤 或電子凸輪
請參考http://www.atechsystem.com.tw/control/sd/index.htm

网友C:
正頻(JPS)即將推出新 宙斯(Jupiter)系列 "運動控制/伺服驅動器"
性能更勝以往之PDS系列 將內含
"追剪Fly-Shear/Fly-Catch",
"輪切Rotary or Volcanic-Rotary"... 等特殊功能
目前已經在台灣配合各行業用戶測試一年以上
資料整理中 尙未上網  有須要請 mail: service@jps.com.tw
(又: 主旨欄 請寫 "JPS Jupiter" 以通過郵件過濾器)

楼主:
TO:笨鳥慢飛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不过你提供的网站只有一些参数没有相关的详细资料,不知这个网站,是否就是产品的官方网站.

网友B:
揚朋科技 的網站 笨鳥出自這公司  你有興趣可透過網路與之連絡
此控器 SD200A(電子凸輪) 請他傳資料給你

楼主:
为什么不把资料放到网站上,让任何人都可以下载?不明白?
我的邮箱:xzy568@163.com

网友D:
"为什么不把资料放到网站上,让任何人都可以下载?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资料放在网站上,让任何人都可以下载?由业务人员判断,只将资料提供给潜在客户,不是很好吗? 不明白。

楼主:
好象有道理

网友E:
PMAC 或者BALDOR

网友F:
PARKER的Campax3驱动器,它可以完成楼主上面的要求

网友F:
PARKER的Campax3驱动器其本身可以做齿轮,或凸轮功能,位置源也可以是绝对值编码器,并自带PLC功能,2个模拟量输入,2个模拟量输出,数字量是8IN,4OUT可直接挂HMI.也可编码器信号自定义仿真输出

网友G:
能支持此种电子凸轮功能的控制卡,控制器,甚至伺服在咱们论坛上也不在少数了。有这么多朋友热心出招,不知楼主选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