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定位

楼主(2007-04-21):
请教大虾:FX1S的Y0输出脉冲总是和MR-E-200A的指令脉冲量P有300~400个脉冲的误差,MR-E-200A的指令脉冲量P总是和反馈脉冲量C有30~40个脉冲的误差,请教有何解决方法?先谢了!

楼主:
哪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PLC和伺服指令之间的误差——干扰?
伺服指令和伺服反馈之间的误差——这伺服也太差了吧?——参数调好没?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你可以先检查参数,然后看有没有被干扰.一般是由接地和一些线引起的.

网友C:
查出来原因告诉一声

网友D:
请公布具体原因

网友E:
电子齿轮比是多少?每圈脉冲数设置多少?

网友F:
请问是误差还是偏差,如果是误差的话肯定是干扰,解决办法:1.提高脉冲频率,2.在脉冲接口加电阻;如果是偏差的话就是你的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G:
“指令脉冲量P总是和反馈脉冲量C有30~40个脉冲的误差”也许是属于正常的稳态随动误差,改变位置环增益和前馈参数也许可以缩小,但很难彻底消除。
至于“FX1S的Y0输出脉冲总是和MR-E-200A的指令脉冲量P有300~400个脉冲的误差”,难道不会累加扩大吗? 恐怕真是要找一找接线和系统接地等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