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明纬电源实际功率问题

楼主(2007-04-21):
求教一明纬电源实际功率问题,明纬电源标注电流是25A,我长时间用20A的负载,请问行不行,用过半小时后,感觉电源很热,有60度左右,问买电源的,他说没事,请问高手到底行不行,我的设备要卖到很远的地方去,如果坏掉的话,维修很麻烦,改成功率大的,安装空间又有限,的重做电箱。请问那位有实际使用经验的能告诉我行不行。

网友A:
电源裕量有点小,安装空间又有限的话,加个电箱风扇吧,这样可靠点。

网友B:
加电源风扇,这样比较稳妥~

网友B:
或者在电源和箱体之间涂导热胶

网友C:
60度问题不大,增加点散热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