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老师熟悉意大利 OSAI GP8601-AT 控制系统,能否指教一下?

楼主(2007-04-21):
我公司有一台意大利IANUA公司的玻璃切割机,CNC控制系统是OSAI GP8601-AT,不知何故CNC系统无法启动,有哪位老师熟悉此系统,请指教。

网友A:
意大利做玻璃切割机是有名的,不过楼主所提的CNC控制系统恐怕知道的人不会太多,除非也是做玻璃这行的。既然有厂家和型号,建议咨询或查询厂家网站。

网友B(2007-06-06):
一定是控制器在编辑状态时突然断电。用另一个电脑重新连接控制器,进入系统后退出编辑状态就好了。

网友C:
只知道意大利有菲迪亚牌,原北京有合资,可以问问。

网友D(2007-07-25):
建议检查电源电路,看看电源是否可以完成自诊断过程:是否有输入电源电源,MAIN POWER 灯是否亮?相应的NC POWER灯和阿AUX. POWER灯是否亮?如不亮,请检查电路板上的保险烧毁,如果是的话,可能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