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代替twinline mks mp2300 trio的国产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7-04-21):
连续转轮式丝网印刷机以其可在卷筒纸承印物上高速,精确的套色印刷成为众多印刷厂商的青睐。目前这种机型伺服控制系统国内大部分选用一些国外高端伺服运动控制产品,比如博士力士乐,英国翠欧Trio,施耐德 twinline等等。但其昂贵的价格却阻挡了其广泛应用,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机械厂商为了节省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自己开发或选用了一些国产优质运动控制产品。
湖北黄石科威自控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多年工控产品研发经验,颇具研发实力的工控厂商。他们以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PLC 芯片组为基础应用,陆续推出了一些行业专用控制器,打破了一些国外强势工控品牌的价格垄断,满足了客户对节省成本及控制技术的多样性需求。由于嵌入式PLC 芯片组的应用使得这些专用控制器除了具有行业专用特色功能外还具有通用PLC(仿三菱指令)功能。下面以科威EASY-KP3-M0506R型运动控制器(以下简称科威运动控制器)在纺织园网印花控制系统中的应用为例来介绍这款产品独特,适用的控制功能,并来分析这款产品在转轮式丝网印刷机套色控制中应用的可行性。

楼主:
你不顶我不发!精彩在后面

网友A:
有真东西没有?在什么速度下达到了什么精度?如果没有这些,就当是纯广告了。

网友B:
同意版主,拿出真东西看看,期待下文。。。。

网友C:
速度 精度?
若速度<200m/min 精度>0.05mm 那就不值得浪費時間

网友A:
重复一下,如果没有数据,就当广告了。

“若速度<200m/min 精度>0.05mm 那就不值得浪費時間”
任何性能,原则上都有生存的空间,只要有相应的价格。

网友C:
“若速度<200m/min 精度>0.05mm 那就不值得浪費時間”
任何性能,原则上都有生存的空间,只要有相应的价格。
-----------------------------------------------------
這已經歐洲十多年前的數據 又被我打折扣(速度) 前些日子在北京 有廠家告訴我 機台只跑十多米 每分鐘 聲音越講越低
價格降 品質性能也不要降太多 這才是我們工控人該有的傲骨 工控網該承擔的是教育客戶 把對的觀念教育給各網友 而不是找理由找藉口
呵呵 笨鳥有些不滿

网友A:
“價格降 品質性能也不要降太多 這才是我們工控人該有的傲骨 工控網該承擔的是教育客戶 把對的觀念教育給各網友”
什么是“对”,我和您看法不同。傲骨这东西,勾践灭了夫差以后,不妨有那么几根,而之前几年吗,还是先不要长这个东西比较安全。一般来说,产品的性能是要逐步提升的。只要找到合适的定位,性能低不一定就活不下去,活下去了,才(有可)能发展,才(有可)能进步。比如,100m/min,能做到1mm,也有其市场空间。

另外,如果楼主总也不屑给出数据,那么,这帖子可能也就不存在了。

楼主:
二,    科威运动控制器在纺织圆网印花机中的应用
EAS系列运动控制器是科威公司自主开发生产的高品质、多功能运动控制产品,是集PLC功能、CAN总线功能于一体的运动控制部件,与步进驱动器或伺服驱动器配套使用,具有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进行点动、定位、脉冲正反插补、脉冲分频等功能。
纺织园网印花机是一种印染后处理机电设备,对织物进行上色印花并烘干,其关键部位是印花单元。以下是全机外观图:

全机控制系统结构图:

1,    纺织圆网印花机技术指标及控制要求
A、实用套色数:8、12、16、20、24
B、适用圆网周长:640、726、820、914、1018
C、公称幅宽:180~220、250~360
D、印刷速度:120米/分
E、对花速:4米/分
F、对花精度:相邻±0.05毫米,累计0.1毫米
G、圆网与导带间速差调节范围:-8‰~+8‰
H、整机运行状态显示:一体化工作站(8幅操作画面)
I、工作环境温度:<50℃
J、相对湿度:≤80%
K、电磁兼容性:1500v/1us3分钟
L、运行故障维修指导:故障记忆,故障快速定位(电子说明书)
M、工艺参数存储:3000种生产工艺参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对不起,发不了图片。
还有速度和控制精度和机械部分有很大关系,如果采用32位CPU的话,性能可能会比现在更好!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如果我只需要这一部分功能,那么另外的一些对我来说是浪费,国外的东西无疑是好东西,但我为了他们市场销售的方便而叠加上的对我不需要的功能而掏钱!西门子原装电缆要价800多,而其实就是一个可以改变通讯速率的485接头,20块钱可以搞定,我一直在用。可能楼上有些是twinline mks mp2300 trio产品的利益相关者,要记住好多东西不是那么神秘的,只要你了解后!

楼主:
对了!以上系统有近千轴在运行了!占了国内纺织园网印花机40%的市场,现在已向印刷行业进军了!到时敬请大家捧场!我的MSN:ljz1230625@sina.com

网友D:
广告性大于技术性!
“占了国内纺织园网印花机40%的市场”这么具体的细分市场,规模有多大?

“印刷行业进军”印刷水深,不过如果真有水准,国人还是最终会为你们捧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我打算通过一个方案应用来介绍这个产品的,这样可能更具体些,当然会有一点广告意思!人来往往皆为利往!下面我把具体技术参数列如下: EASY系列运动控制器功能及特点介绍 在上述控制系统中科威公司自主研发的运动控制器是其运用关键,它把单片机高速脉冲处理功能和PLC功能结合在一起,既具有单片机控制器实时高速运算,精确定位功能又具有PLC可编程控制功能,使得用户可以根据不同工艺要求用梯形图语言编程灵活达到控制的目的。编程软件兼容三菱FX2N编程软件,能与多家人机界面连接,如台达、HITECH、EVIEW等;支持CANBUS、RS232/485网络结构;实时性好,适用于高温、高湿、强电磁干扰环境。 1,硬件总体框图及简要介绍如下: 科威EASY系列运动控制器其核心是利用嵌入式PLC芯片组作为主控制器,从控制器采用一片低成本的高速单片机,主从控制器组合设计,实现点动、定位、插补、电子齿轮等运动控制功能。主控制器完成常规过程控制(如IO、AD、DA、高速输入输出)以及CAN、RS232/485通讯功能,从控制器采用C8051F330单片机,指令运算速度高达25MIPS。从控制器对输入脉冲采样,接受主控制器发送的命令并进行相应的处理,输入脉冲经过分频后,输出相应频率的脉冲,并将有关信息发送给主控制器。主、从控制器之间以SPI接口连接,SPI通讯速率为1Mbit/s,这样有利于提高系统实时性。 结线端子示意图如下: 2,特点及功能说明: ● 1路差分485高速脉冲输入,最高频率达100KHZ; ● 1路高速脉冲输出,脉冲数能够记录、暂停记录、清零。脉冲频率可由电子齿轮调节,电子齿轮比范围是4.000~9.999,该路脉冲可通过按键加或减脉冲; ● 2路低速脉冲输出,最高频率是2KHZ,每次输出脉冲数最多是255个; ● 5路DI开关量输入(X1~X5); ● 6路DO开关量输出(Y10~Y15),5路集电极开路输出(Y1~Y5),1路差分485电平输出(Y0); ● 1路DA模拟量输出,0~10V; ● 外置1个操作面板盒,扩展了8路DI。

网友D:
看样子贵公司的这款控制器对伺服的控制方式为脉冲串,如此一来也就不要奢谈什么向“印刷行业进军”了。

网友E:
响应周期是多少

网友E:
1路差分485高速脉冲输入,最高频率达100KHZ

-----------------------------------------------
太低了,至少要400K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兄台的关注!
说实话我的这个主题是有点唬人,吓着了某些人

给 波恩:你的观点是我们现在在考虑的,实现起来应该不会成多大问题,毕竟我们是做国产PLC的,我们本身带有CAN总线,在控制器里面加上某些通信协议应该不成多大问题。如果有可能我们还可以和国内的伺服厂家合作开发,做成象施耐德 TwinLine TLC63 PLC内置式伺服驱动器那样的东西。至于向“印刷行业进军”的问题,好象和控制方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

给 szbobo:我们的这100KHZ差分485高速脉冲只是作为同步脉冲用的,控制伺服放大器的是经过分频后的25K,如果有需要这个频率是可以通过加大CPU的频率来实现的!

网友D:
“至于向“印刷行业进军”的问题,好象和控制方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是吗?!您真这样认为?那就试试再说吧,否则您也未必能体会和理解。

网友F:
如果是面向印刷里面的低档不干胶印刷机,瓦楞纸板印刷机估计还是基本能满足的。如果是卷筒纸和凹印机就差远了。
波恩老大看来对印刷行业也很了解,以后多请指教啊!

网友G:
建议先向成都步进学习,由代理国外产品做起.

网友D:
仅只了解罢了,谈不上指教,共同切磋吧!

楼主:
提醒:老头张 我们已在纺织园网印花机上有上轴应用了,低档不干胶印刷机,瓦楞纸板印刷机PLC应该可以搞定了!我们是带PLC功能的运动控制器!至于纺织园网印花机与商标轮转印刷机的区别我看我还是发下纺织园网印花机的外观图和全机控制系统结构图吧!详细参数上面有,您可以比较下! 外观图:
控制系统结构图
实现功能: (1)同步控制 编码器检测主电机转速送到主站运动控制器处理,并以此信号为基准同步脉冲信号发送到各从站运动控制器,通过修改各从站内部电子齿轮比即可输出频率可调的脉冲来控制网头分电机转速,实现主轴与网辊的线速度以及网辊之间相位同步,从而确保了各印色之间的套印精度。由于各电机电器性能参数以及现场电磁干扰等因素影响,伺服驱动器接收到的速度脉冲信号可能会有偏差,但这种偏差科威运动控制器严格保证在±2个脉冲/24小时,这是确保电气同步控制精度的基础。±2个脉冲的偏差对应不同的机械传动比会有不同的套印精度 (2)自动,手动对花控制 (3)插步控制 由于各版辊之间机械以及伺服电机特性不会完全相同, 即使相同的设定参数在设备运行时可能会有速度偏差,插步控制功能提供了人为干预调节功能,通过在线调整电机使得各版辊之间的偏差值减至最小,以确保同步。 (4)操作显示控制 虽然该运动控制器是针对圆网印花机系统定型设计,但由于用户可采用梯形图进行编程,以实现不同的功能,所以也可运用于其它运动控制系统,当然也包括商标印刷机了!

网友G:
刘留:"至于向“印刷行业进军”的问题,好象和控制方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
套印精度高需要有位置反馈信号还要有快速捕捉高速移动目标的能力.比如在1微秒内捕捉到色标的位置.这一般都需要用模拟量输出加编码器反馈控制方式来实现.
当然如果走总线方式,比如SERCOS到是有可能用位置控制方式,但这成本也上去了.
顺便说一下,你们模仿的三菱的控制器,高速色标捕捉能力在10微秒以上,所以建议你们还是模仿其它功能更强的产品吧.
忠言逆耳,还望你别介意.

网友D:
如果还是仅仅盯着“±2个脉冲的偏差”这样的指标来看待无轴印刷,则只能说明楼主还尚未参透无轴的技术精髓,慢慢来吧!有勇气就是可嘉的!希望你们在实践中不断进步。

网友A:
"至于纺织园网印花机与商标轮转印刷机的区别"
印纺织品与印纸,区别还真是蛮大的,作为洋买办,我们在这两个领域推的,是指标差了5倍的控制器。

网友H:
波恩版主,关于无轴的技术精髓能否明示?

楼主:
首先谢谢上面各位的忠言逆耳,你们的建议正是我在发这个主题时所想得到的!希望有更多的同道中人,高手参与进来,一起把这个产品完善出来! 给 motionone: 您的问题到点子上了,只是我们不是完全模仿三菱的控制器,我们只是利用了他们的梯形图编程平台,其余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至于您所说的精度检测问题我们在硬件上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您可以看下上面的运动控制器的硬件框图,我们在脉冲处理这部分是一个8位,25MIPS的单片机,它是独立于主PLC CPU的,正好可以发挥单片机实时,高速的运算处理优势,问题是里面的调整算法问题,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我们可以私下再沟通。 给 波恩: 我还不知道您是版主,失敬了!这坛子有您这样热心的人在,我们不会觉得冷清了,再次谢谢您的忠告还有您的热情!您的建议无疑时是有前瞻性的,虽说我起了这么个唬人的主题,但我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正如岩利兄所说:“ 产品的性能是要逐步提升的。只要找到合适的定位,性能低不一定就活不下去,活下去了,才(有可)能发展,才(有可)能进步”,我们现在所缺的不完全是技术而是我们的市场定位,你知道吗,现在好多间歇式轮转印刷机还在用PLC,变频器驱动,他们的机械只能跑到这个精度,您难道要让他们配mp2300 trio这些吗?最近我们和一家印刷机械厂谈合作的问题,随着他们的发展,我们才能去开发新的系统,我们走的是先有市场才去技术,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是很大问题,问题是市场! 最后还有一点我现在对印刷机控制市场不是很了解,一些观点有失偏颇,而你们(twinline mks mp2300 trio)是多年的老手,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们国产品牌一些建议!一些鼓励!

网友H:
楼上的兄台,刘岩利也是版主,运动控制版块有这两位版主坐阵,含金量很高.

网友D:
其实我也未必明晰无轴的所有精髓,只是知道:如果仅仅凭着脉冲偏差来衡量自己的技术是否适用于无轴印刷,显然是没有找到点子上。

建议精通无轴印刷的朋友谈谈真正的精髓到底在哪里,也好令吾辈和打算一试身手的国内勇士茅塞顿开啊!

网友I:
对于具体的技术,我所知有限,但我知道中国在运动控制方面落后较多。中国要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必须从基础作起,从低端市场开始,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公司与国家研究机构不同,不必要追求高的技术起点,或者说好高骛远,生存之后才能发展。
国内厂商如固高、成都步进、众为兴、元茂兴、雷赛也是主要作低端产品的,在一些领域开拓了自己的市场空间,而产品相对最初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不怕落后,只怕不作。
黄石科威对印花机的工艺理解是自己的优势,所以选择这个领域作为突破口是理所当然的。好的运动控制产品固然重要,但是对工艺深刻理解之后也能以相对低端的产品作出高性能的系统。
希望你们的产品越来越好!

网友D:
"黄石科威对印花机的工艺理解是自己的优势","对工艺深刻理解之后也能以相对低端的产品作出高性能的系统"

说得好!做事看门道,事情自然是越简单越好,复杂化不是出于无奈,就是故弄玄虚,真正的技术进步就是要以简洁有限的手法和资源去解决现实问题。

事情是做出来的,不是吹泡泡秀出来的。再次预祝黄石科威越走越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