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一个变压器的幼稚问题????

楼主(2007-04-21):
我们今天在厂里讨论变压器,想用1.5的线自己做一个220伏变24伏的变压器。可是不知道初级线圈要缠多少圈。各位老师帮帮俺,告诉俺一下,还有怎么计算的。先谢谢了!!!

网友A:
这要根据你的矽钢片质量取下高斯及截面定安匝.窗口定下线径.
需要你的片的吃寸的.不然无法算的.呵呵

网友B:
输入和输出的线径是不一样的

网友C:
1.5的线有点太粗,实际做起来有点麻烦,首先得测出你使用的铁芯的磁通量,还得计算出实际使用匝数.一般情况下输入输出线不能同等粗细,否则很难把握精确的输出电压.在有些情况下实际绕线匝数不能按完全的比例,有时得少一两匝,最后可能还得在一次回路上短接上一截比较细的线以达到要求,具体要求和数据得通过仪器测试才行,电压输出以及电流的输出都得经过精确的测量才能使用.

网友A:
呵呵.把你的使用的要求及矽钢片状态及尺寸发上来,就行了.//

网友D:
先确定你需要的消耗功率,根据你使用的铁芯的磁通量,算变压器错级线径,每伏匝数...1.5的线有点太粗

网友E:
最好参考电工资料书,上面都很详细的机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