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阶越式闭环压力控制求助

楼主(2007-04-21):
在工作中遇到一个新的要求:控制压力
传感器-比例阀,组成闭环压力控制
传感器的信号直接输入PLC,比例阀也由PLC的模拟量输出直接控制
但目标工作压力理论上是随状态变化阶越式的,
开环的好做,直接把比例阀输出定好值,不同的要求下直接输出,就可以阶越了,但这个情况下比例阀输出在机械中形成的压力值经传感器检测与真实要求值有偏差
请问如何快速稳定实现这个压力的闭环控制?
达到稳定的时间不大于1秒,越短越好。
谢谢!

网友A:
只能用PID了,P大一些,I短一点。

网友B:
用PID 或PI调节,调节方法可以参阅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5661

网友C:
pycathiu:
你這官方的人推薦他用LOOP CTRL UNIT!設備架好來,三分鐘搞定。

网友A:
利昌機電
LOOP CTRL UNIT是好东西,但是怕客户问这个产品的价格要吓死一帮人啊,所以我还是不做凶手了。

网友C:
呵呵呵!你瞎說了。沒多貴的。你回公司後查一下即知。

楼主:
谢谢热心解答!

网友C:
別出蹊徑的另一個作法:
購置一個內具PID功能的錶頭,當然要能輸入AD/DA!將輸入計算完得值,輸出到DA去,功能應該足矣,就這樣用。

楼主:
谢谢各位。
基本做出来了。
就是压力达到稳定的时间不太理想,目标是在1秒以内,实际需要2秒多,再调参数就开始震荡了。
而且发现对于不同大小的目标值,不同的参数实现的过程也不同,有的稳定,有的震荡。
总之还要感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D:
还要考虑入端的压力变化

楼主:
哦?
能解释一下吗?
pid不是已经自己计算了入端的压力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