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用电钻是正转的如何实现正反转

楼主(2007-04-21):
手用电钻是正转的,现在要变成反转的,而且正反随意控制如何实现?

网友A:
一般是把碳涮的接线换一下。

网友B:
看看这里吧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4291

网友C:
买个正反转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D:
对呀!!价格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E:
手电钻电机是饶线式电机,可以通过整流子方便的实现正反转。

网友F:
下面引用由一品黄山在 2007-4-24 9:48:00 发表的内容:
  买个正反转的不就行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