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21):
   在下日前用一块XMTD-7302的温控仪控制三台变频器.不接变频器时温控仪的输出信号是0-10V的.但是接上后就只有5V了.请教各位大侠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负载太大。

网友B:
谁有日产RKC温控表的说明书?
型号C100FK02-V*AN

网友C:
加信号隔离器两只(一只一入一出;一只一入两出);问题应该是能够解决,只是又要破费些许银子了13658619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