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跪求, S7 V5.3授权管理器不能安装

楼主(2007-04-21):
请各位高手指点:
我装S7 V5.3中文版的,S7是装上去了,等到装授权管理器的时候,安装到start service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安装,安装不了,提示说"安装中断".
我的S7是放在英文目录下的,而且语言也选择了,英语(美国).

网友A:
中文版的安装不需要更改语言选项,删除您的软件中的授权管理器,直接到Step7安装目录中去安装授权管理器,然后就应该可以安装了,如果还不行,您可以考虑重新安装您的操作系统。

网友B:
呵呵,就算英文版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的安装也不需要更改语言选项啊.
不过,你这种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能否问一下:您装完S7之后,是直接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还是安装了某个软件之后再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的?

楼主:
直接去S7安装目录下的安装授权管理器也不行,也是安装到start service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安装,安装不了,提示说"安装中断".
说.
还有就是,我用AUTO安装,装完S7 V5.3后,就自动安装授权管理器的,中间没有任何操作.没有安装别的软件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操作系统的事情,STEP7与WINDOWS绑定的很深.我是重装系统后,立即安装STEP7,一切正常后在,做GHOST,之后再装其他的软件.

网友D:
STEP7与WINDOWS绑定的很深.我是重装系统后,立即安装STEP7,一切正常后在,做GHOST,之后再装其他的软件.------经典

网友E:
不要跪着了,安下心从装系统吧。

网友F:
修改注册表项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还有更为诡异的事情啦!
我在家重新安装了系统之后,S7 V5.3中文版安装成功,授权管理器也成功安装了,都能用了。可是我拿着在家里安装的系统盘到上班里那里装好系统,再装S7 V5.3中文版却却怎么也装不上。

网友G(2008-01-24):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位大哥能帮帮忙啊!!一定要重装系统么?Error1920这个是什么错误啊,火死了!!!

网友D:
重装系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H:
请问能否给我发送一个你用的西门子的授权管理器
我找了一天了,快晕倒了,终于找到你了,谢谢

网友I:
怎样安装?需要用软驱么?

网友J(2009-05-11):
我装S7-300用了14天就过期了,怎么改授权的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