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接触器,断路器求助

楼主(2007-04-21):
   S2S160/R50 3P 10Ith FFC 1CO+A YO

A30-30-10 AC22V+CAL5-11

大家帮忙将上面两个型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A30 是30A
30 左边的3指 主回路3对常开  0 指0对常闭
AC22V? AC220V吧?这个指线圈的电压。
CAL5 指辅助头型号 11指辅助头 一对常开 一对常闭

网友B:
对ABB的不是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