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6se70伺服报A135~!!

楼主(2007-04-21):
6SE7021-OTP50一台,接收前级编码器信号(10000线,TTL),做前级速度跟踪控制.报A135,更换电机编码器电缆,伺服电机,控制器及前级编码器无效,检查原及后换前级编码器损坏~,原使用编码器取控制器器上的DC24v电源(可图纸表示应取B板上60/61端子上的DC5V电源),不知报A135原因是否为接DC24v所至,但5v级编码器接DC24v会损坏,为何又连续工作了一年多,才出现报警故障....不得其解..郁闷中ing.....寻求专家们解惑帮助~ 先作感谢~~

网友A:
A135的故障可能不是因为硬件的问题,应该是位置控制参数的问题!

网友B(2007-09-08):
查电机输出相序
上次我们厂的伺服电机出现过一次
原来是A140 查到是电机线断线(摇表摇测正常) 更换后正常
后来再启动速度无法控制 还出现A135报警
后来按伺服电机UVW相序确认伺服单元输出相序发现相序错误
调整后正常

网友C(2010-06-18):
能不能发一份6SE7021-OTP50的相关资料给我啊?
zhaoweichery@126.com
或是哪个地方能下载到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