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工业落地式电风扇电机的线圈绕组数据

楼主(2007-04-21):
工业落地式电风扇电机的线圈绕组数据:
这台风扇的绕组数据我在书上找不到,希望各位同行能给予我支持.帮我看看这台电机的数据!
型号:FB650 规格:650MM 功率:230W 电压220 频率:50HZ
产地: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艾司托电器厂

网友A:
呵呵.绕组调速的.拆去原绕组.小火去绝缘.查查就可以啦.

网友B:
这个厂里也修呀?无维修价值

楼主:
不行啊!厂里让修的!这个电机绕组有3个速度!请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C:
不要调速不就可以了,最多用个电容搞回二个速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细看了一下,错了亦!是绕组调速的.
按普通风扇的调速绕法就可以了.
没这个牌子的数据,最直接的就是查一下主,付绕组数.
可以量一下定子内外径及长度,给你个参考的
标准民用风扇绕法

网友A:
调速绕组查不清没关系.
按主付数据取下比例就可以啦.
但你主付线径及匝要准确的

楼主:
我打算用常师傅的方法把绕组烤一下取下来搞!会比较准确!

网友D(2008-02-01):
本人手上有一台船用电动机的线圈需要修理,由于数据查不到,希望有知道的告诉我。电机型号 JZ2-H52-4/8/16 功率22/22/16KW 转速1440/665/300,是一台三速电机

网友E(2009-12-13):
图片上的这种电机到底是什么电机啊!!
不是很清楚 !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样的电机,但是总是发热!!
是我们配的启动电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