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偶共用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楼主(2007-04-21):
传感器的4-20电流信号多仪表串联使用对测量精度影响不大,热电阻不能并串连,请问热电偶多仪表共并联用一个精度影响多少?谢谢

网友A:
我试过两台同时接,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大概在1~2度左右,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没试过。
如果是IO模块采集,应该不行的吧。
因为每个TC通道要提供驱动电压的,如AB的400mV左右,西门子3V左右。

楼主:
西门子231与仪表的并联我用过,请问有没有一个规定?

网友B:
不知道有无规定。
电厂和冶炼厂做法,重要的温度信号采用双支热电偶,即铠装里面有两支热电偶,分别接到各种HMI;或者作为备用。

楼主:
请使用和实验过的朋友谈一下经验,谢谢

楼主:
对此不是多么熟悉,请各位熟悉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C:
我并联过两台数显表,与拆开连一台的一样.表是昌晖的,仅供参考.
我的论坛:http://dqyb.job.topzj.com/index.php
可以到我的论坛交流>>>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比如你有一个0-5v的电压信号,并联两个表显然没有问题,如果你有一个4-20ma信号,串联两个表没有问题。热电偶实际输出mv信号,接收信号是运放的差分端,理论内阻很大,所以也类似并联0-5v信号,不过是并联毫伏信号。

网友D:
现在很多人基本概念不清啊!包括如两线制,四线制的表怎么接等等。

网友B:
有哪家DCS的TC模块可以做冗余?

网友E:
DCS的TC模块的冗余牵涉到 TC断线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