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硅堆变压器的原理构造与电压电流的测量

楼主(2007-04-21):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老毕.如果是普通的工频整流用途.一般平直外特性的变压器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
我接触的只是交流变直流的!

网友C:
           硅堆变压器进的是交流,出的是直流,里面有整流的硅堆。

网友D:
 硅堆变压器电流的测量是在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旁另加一绕组,测电压换算成电流。电压的测量是多段分压。

网友E:
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F:
还没见过这样的变压器,学习中。

楼主:
请教输出电压和电流检测信号的种类?谢谢

网友C:
          电压测量的是直流,用电阻得到,电流测的是交流,互感器得到,我修过这样的变压器,是静电除尘器上的,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网友G:
呵呵 进来转转,长长见识

网友H:
变压器 + 高压整流,另外多了个测温的热电阻(与主回路无关)。

网友F:
我看见了,好象是做实验用的,就是做耐压用的吧,一前见过 不知道叫什么,只是叫实验变压器。

楼主:
多级,请朋友们谈测量回路与高压回路隔离问题.谢谢

楼主:
请问高压测量隔离问题与输出信号量程的规定.谢谢

网友I:
1.同意 大华在线

  我看见了,好象是做实验用的,就是做耐压用的吧,一前见过 不知道叫什么,只是叫实验变压器。

 根据毕工给的照片看,这可能是一台做预防性试验(耐压试验)的升压变压器
2.便携式
  容量:一般在几个KVA以下
  输入:AC0-250V
       一般经过一台自耦调压器调节电压
  输出:最大AC50KV(有效值)
           DC70KV(半波整流峰值)
3.根据照片看
  右侧三个褐色的大瓷柱为输入端子,通过控制台的自耦调压器
  调节输入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
4.电压测量
  左侧两个白颜色的小瓷柱,如Gkong所说,可能为电压测量端子,
  在变压器的一次侧(低压侧)绕有一个小绕组输出电压约几伏
  将其接至控制台,接入电压表,且并联一个指示灯,电压表的
  量程只有几伏,但刻度按变比,标为AC0-50KV DC0-70KV
  当输入电压变化时,电压表的指示和指示灯的亮度均有相应
  的变化
5.电流测量
  自耦调压器输出端接有一块电流表,可粗略反映电流大小
  若需要测量高压侧电流(泄漏电流)
  需在高压侧串入微安表,一般安装在高压瓷柱上
6.整流
  一般采用硅堆半波整流
  需要交流输出时用一根金属杆将硅堆短接
  需要直流输出时将金属杆抽出

未来得及查资料
记得不太准确!
请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