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能耗制动用的接触器该如何选用?

楼主(2007-04-21):
我公司现有一台门式起重机设备起升机构有能耗制动功能,整机用PLC控制,由于输出模块用的是交流电源,为了方便所以在设计的时候选用了交流接触器作为控制器件,可是问题出现了,三年来,能耗制动用的很少,触头却被烧光了,可见这完全是设计时没有考虑到的细节失误,现我想对其进行改造,用直流接触器来控制,为了方便想找到一种交流控制的直流接触器,这样的话直接换上就行了,可是我在网上搜了一遍,直流控制的交流接触器很多,可是交流控制的直流接触器却一个都没有找到,不知有没有哪位同仁用过或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提供一下厂家和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A:
找什么,自己造个不就完了,我们搞的无压运行的机构,不都是自力更生吗。

网友B:
没听说主触头是DC,线圈时AC的,我见过的都是用交流接触器,
关注中.......

网友C:
没听说主触头是DC,线圈时AC的,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增加能耗制动的时间,增加时间继电器的时间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付旦同志作说的方法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给我点参考。

楼主: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都给我提一点宝贵宝的见意啊

网友D:
能耗制动的接触器不能小于主运行的接触器.

网友E:
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