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尘连续监测仪及其应用前景

楼主(2007-04-21):
    为了随时了解烟尘排放浓度,及时了解除尘装置收尘情况,使除尘装置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均需要烟尘连续监测仪。近几年,连续、快速的烟尘浓度监测仪发展很快,在工业发达国家,已得到广泛应用,并形成工业化生产。我国烟尘浓度连续监测仪处于开发和研究阶段。仅有少数工厂使用。
    一、国内外烟尘连续监测仪简介
    这类仪器种类较多,其中以计重法、放射性同位素法、光学法应用较普遍。
    1.计重法
    即通过称量一定采样体积内的粉尘质量而计算粉尘浓度的方法。
    苏联的пB—1型和日本的三鹰9200型测尘仪都采用计重法原理制成。由于间断性地从烟囱中抽取粉尘样品,只能周期性测定,连续性差。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测量粉尘的质量浓度,而粉尘的化学成分、分散度和粒度形状的变化对于测量精度没有影响。主要技术性能如下:
    可测浓度范围:0.1~100克/标米3;
    含尘气体流速:10~35米/秒;
    含尘气体温度:80~400℃;
    含尘气体相对湿度:80%以下。
    2.放射性同位素法
    此法又分为透射法和散射法。
    (1)β射线透射法
    这种方法应用较广泛。其原理是一束恒定强度的β射线穿过粉尘后,射线被粉尘吸收而衰减,射线强度的衰减量与粉尘质量呈现一函数关系,对一定采样体积的粉尘,测出β射线的衰减量,即可测出粉尘浓度。
    德国生产的FH—62C型测尘仪就是用β射线透射法原理制成的。可周期性地从烟囱中抽取粉尘样品,沉降在测量纸带上,依据计数管上计数差就可测出粉尘浓度。主要技术性能如下:
    可测浓度范围:1~1000毫克/标米3;
    含尘气体速度:30米/秒以下;
    含尘气体温度:160℃以下。
    (2)β射线散射法
    当β射线穿过含尘气体时,粉尘粒子就会被激发产生轫制辐射,放射出低能γ射线,其γ射线的强度与粉尘的含量成正比。用计数管把γ射线强度转换成电流或脉冲信号,再通过一系列信号处理,即可测出含尘气体浓度。
    用这种原理制成的仪器可连续测量烟尘浓度,测量范围从几十毫克~十几克/标米3,测量烟道直径可达1.5米。
    3.光学法
    光学法可分为光吸收式和光散射式。光吸收式用于测定含尘浓度较高的烟气,而当烟尘浓度较低时,可采用光散射式。
    (1)光吸收式测尘法
    恒定的光束通过含尘气流时,光的强度由于尘粒的吸收而衰减,光强的变化与气体的含尘浓度存在一函数关系。测出光强的衰减量,可测出烟尘浓度。
    光学法测尘仪有单光束与双光束之分。苏联的HИИM—2型光学测尘仪为单光束型光学法测尘仪,主要技术性能如下:
    可测浓度范围:0~10克/标米3;
    含尘气体流速:40米/秒以下;
    含尘气体温度:500℃以下。
    德国SICK公司的RM型系列测尘仪采用双光束光学测尘原理制成。可测毫克/米3~克/米3级的烟尘浓度。
    单光束法的光学系统比较简单,要求电源稳定性好,价格比较便宜,不能自动校零和自动校正。双光束法可克服上述缺点,但结构比较复杂,价格昂贵。
    (2)光散射式测尘法
    一强度恒定的光束穿过含尘气流时,被粉尘阻挡而发生散射。散射光强度与粉尘浓度存在一函数关系,测出散射光强度。就可测出烟尘浓度。
    日本的大东BP—DS—1型测尘仪采用光散射原理。可测0~500毫克/标米3范围内的烟尘。
    近几年,国内相继研制出多种烟尘连续监测仪,应用于水泥、冶炼、电力等工业部门烟尘浓度的监测。
    1.南京化工研究院研制的GD—1型工业测尘仪是我国最早研制的测尘仪。该仪器采用单光路的透射式光学法原理,适于测量不透明粉尘。反映含尘浓度的电信号由电位差计予以连续显示记录。主要技术指标如下:量程范围:0~2.0克/标米3,仪器稳定性:在24小时内仪器零漂移≤±5%,工作环境温度0~45℃,含尘气体温度:大于露点温度。该仪器结构简单,价格便宜,但光源未进行调制,所以受日光和其它光源的干扰,读数不直观。
    2.由中国建材院环保所研制的“烟尘浓度连续监测装置”是单光束的透射式光学法测尘仪。探头由发光装置和接收装置构成,使用时分置烟囱两侧。发光装置中的光束为调制光,接收装置中有恒温加热装置。该仪器测量范围0~4000毫克/标米3,测量烟道直径为φ0.5~5米,环境温度-20~+50℃。仪器主机面板上的数字显示装置可直接显示烟尘浓度的瞬时值,并由记录仪自动记录。具有可调预值的报警装置,当烟尘浓度超过预值时,发出报警信号。该仪器反应灵敏,测量快速、准确,由于对测量光束进行了调制,可用于有亮光的烟囱中,扩大了仪器的使用范围。该仪器结构简单,价格便宜,但无自动调零和自动校正装置。
    3.大连电子研究所研制的NNGFL—201型烟尘浊度监测仪,采用双光束原理,通过测量有烟尘时与完全透明时的光强度相对比,得出了可见光衰减的百分比,即烟尘浊度。它主要由测量头、反射器及微机等组成。测量头与反射器是通过调节法兰安装在烟道的两侧。与单光路测尘仪相比,该仪器通过微机运算有自动校零和自动校正的功能,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具有报警功能,但结构比较复杂,价格比较昂贵,读数不直观。主要技术指标如下:测量范围:0~100%浊度,测量距离1~6米,输出量程4~20毫安。
    4.北京静电设备厂研制的JFC—1型激光烟尘测试仪,主要采用双光束激光源,由微机作信号采集和处理,因此,该仪器测量精度高,具有打印、显示、报警等控制功能,同时还可与除尘设备组成除尘闭环控制系统,以便节省电能。该仪器结构较复杂,价格比较贵。主要技术指标如下:测尘范围0.001~1.000克/米3,测尘粒径1~100微米,环境温度-15~40℃,控制输出:0.00~4.00伏。
    5.由中国建材研究院环保所与河北承德市仪表厂共同研制的“多功能微机烟尘浓度连续测量仪”采用微型计算机控制,可同时测量烟气流速、温度、烟尘浓度和烟尘累积排放量,测量烟尘浓度范围0~4000毫克/标米3,测温范围0~300℃,测流速范围0~30米/秒,测量烟道直径为φ0.5~5米。仪器备有微型打印机,可定时打印出上述四种测量结果。
    二、烟尘连续监测仪的应用
    1.监视烟尘排放浓度是否合格
    为了确保环境不受污染,各国环保法对各种类型的工业窑炉烟尘排放浓度作了明确规定。非连续计重法测量一次需数个小时,显然不适合用来长期监视烟尘排放浓度。用直读式带有记录仪装置的连续测尘仪,可监视烟尘排放浓度是否合格。当烟尘排放浓度超标后,可发出报警信号,以便引起人们注意。记录装置可长期连续记录烟尘排放浓度,全面反映了烟尘排放规律,为环保部门提供完整的统计数据,也为设计部门设计合理除尘装置提供科学依据。
    2.用于布袋除尘器破袋检查和确定清灰间隔时间和清灰时间
    布袋除尘器是一种广泛应用的除尘设备。大、中型布袋除尘器一般设若干分隔仓,在每个仓内装有一定数量的袋子。袋子破损后会使烟尘排放浓度增大。对仓内破袋进行人工检查,不仅工作量大,而且费时。由微机控制的袋除尘器配置一台烟尘连续监测仪就可进行自动检漏。由于破袋后粉尘浓度超过预值,烟尘连续监测仪发出报警信号传送给微机,微机将每个仓进风阀逐个自动关掉,当关闭某一个仓的进风阀时,袋除尘器的粉尘排放浓度减小,这个仓就有破袋,并在微机控制面板上指示出破袋的仓。
    布袋除尘器在使用中织物表面会粘附粉尘,随着粘附粉尘量的增多,其气流阻力也增大,阻力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影响气体流通,这时需要清除织物上的粉尘,即清灰。清灰时并不需要把织物上的粉尘完全除掉,而是要保留一部分粉尘,以便保持除尘器的除尘效率。清灰间隔时间和清灰时间可根据经验数据选择。利用烟尘浓度连续监测仪可使清灰机构调节到最佳状态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