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五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7-04-22):
    一个五相步进电机驱动器,一个一个给脉冲,测量各相输出如下,从任何点开始都是按这个规律循环, 请教大家,这叫什么控制方法?或是驱动器有问题?因为我没有相应的电机可试.

ABCDE—ABCD—ABCDe—ABCe—ABCde—ABde—Abcde—Acde—Abcde—bcde—abcde—abcd—abcdE—abcE—abcDE—abDE—abCDE—aCDE—aBCDE—BCDE—ABCDE…..
     (小写a.b.c.d.e 表示反方向通电)

网友A:
这有什么不对吗?

楼主:
谢谢刘工,那是说这个驱动器的输出没问题吗?

网友B:
挺典型的五相二十拍相序。如果存在反向通电的话,怀疑其中的通电方向有些问题,不大符合正常组合的原则。

楼主:
谢谢版主.我也觉得奇怪,怎么存在反向通电?

网友B:
反向是有可能的,比如接成星形时,往往是2入3出,或2入2出,如果面向星形连接的中心节点,定义各绕组电流入方向为正,则流出方向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