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粗纱机维修

楼主(2007-04-22):
请问有哪位大虾修过江苏宏源集团的HY491型的粗纱机?如有请回应一下,谢谢!

网友A:
坏那个地方???

网友B(2007-05-23):
什么问题?我这里是492

楼主:
纺纱时启动有细节,经检查,什么都不坏,就是开不正常。

网友A:
启动有细节?检查机械吧

网友B:
对,机械问题比较多
电气方面可以检查变频器加减速时间
必要时可以替换控制器试试

网友A:
有细节一般是机械调的不好

网友:
哪里的啊?

楼主:
机械怎么查都没有发现问题,电气部分也用排除法一一排除了,都没问题。郁闷!

楼主:
调变频器的加速时间不起作用。

网友B:
就一台有问题?还是几台都有问题?
如果1台有问题,你可以替换电气部分元件,包括变频器,旋转编码器,控制器(不要笑话,我经常替换控制器,证明工艺参数设定是否准确,有时候明明参数准确可还是出问题,重新输一遍就正常。宏源的控制器不太好)
如果每台车都有问题,可能是机械部分有些地方松动,牙齿咬合过少。
我这里6台492,什么问题大大小小都出过,有时候厂家都无折

网友A:
是否有个延时继电器启动罗拉?多注意和锭子的转速是否配合。

楼主:
没有延时继电器。共4 台491,电气部分与别的机台都替换过了,都正常。包括机械部分都换过(主马达测速部分、还有差速箱),但还是开不正常。后来发现定翼测出的速度比设定的速度高出100转左右,正常情况下只偏高20 多转。还是测速部分有问题,但编码器什么都是好的。后来,把定翼与卷绕编码器的屏蔽线拆掉,结果好了。看来是我厂的地网不好,导致测速受干扰了吧。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问题已解决了。谢谢!

网友A:
总算有结果了,呵呵

网友B(2007-10-25):
楼主哪里的
看后回个信
我们492粗纱机,与491一个娘。不过492电机多
或者加我qq 475761006 zzyog@163.com

网友C:
结果出乎意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