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UPS零地电压问题

楼主(2007-04-22):
实际工程问题
现象:UPS在无负载情况下,测量输入零地电压为4.2V,输出零地电压为8V,零火165V;
UPS在带负载后(负载为DCS系统),测量输入零地电压为54V,输出零地电压为54V,输出零
火165V。
问题: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有那些呢?
备注:UPS为3单,输入端为一个3变1的变相变压器。

网友A:
我历来把零-地拧在一起。这样可以确保零-地电压不超过1V。

楼主:
恩,我只是把零地之间用了一个电容器连接起来的。电容器的作用就是通交流,隔离直流的!难道是电容器坏了吗??还是电容值不对呢?

网友A:
拧一起好。在野外通信基站中,零线和安全地是拧在一起的。这样即使雷击,零-地电压也不会升高,不会烧东西。

楼主:
好的.我在其他地方也用过了,就是感觉这个零地电压高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