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7-04-22):
除了电压电流的计算方法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计算方法了?我说的电机就是一台空电机,没有风叶外壳什么的.我听人说可以根据线圈截面和定子长度来计算,特来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呵呵,厂家给的数据已是经过千百次的实验和测定了 还算它干什么?
这也不只涉及截面和定子

楼主:
不是的,我们现在想把7.5的加长定子和转子变成9KW的,有高手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A:
你把定子尺寸及线径匝数数据发上来>

网友(2007-09-24):
请问知道重量和转速,怎样选择电机的功率呀

网友:
你把线圈抽头打开,看线径,数一下槽数测其中一杂线圈电阻,算一下电感量,根据公式就的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向烽在 2007-9-24 12:58: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知道重量和转速,怎样选择电机的功率呀
--------------------------------------------------------------------------------------------
国际单位制:功率(单位瓦)=力(单位牛)*速度(单位米每秒)=转矩(单位牛米)*角速度(单位1每秒)
常用单位经验公式:功率(千瓦)=转矩(牛米)*转速(圈每分)/9550
注意余量

网友C:
还真不知道,期待中

网友D:
控制阀的电机转矩公式有吗

网友D:
谁能帮一下忙

网友E:
P=1.732*UI*0.8

网友F(2009-11-09):
P=1.732*U*I*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