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对威力巴传感器的疑问,请专家指点!

楼主(2007-04-22):
各位专家,你们好!
我厂是一家供热中心,对用户提供饱和蒸汽,使用的是威力巴探头,最近发现用户流量有明显下降(3-4T/H),在确认变送器和二次表没有问题后,在4月18日拆卸探头对它进行了清洗检查,发现两个问题:1、探头前端有轻微扭曲变形;2、探头高压端端面应垂直面对蒸汽流向,但安装时的略有一个角度、约5-10度(厂家设计安装要求此角度应<±3度)。
请问各位专家这两个问题对流量是否有影响,若有影响会有多大呢,是偏大还是偏小?能否请你们详细解释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2007-06-15):
能将你的情况说得详细一点吗?你威力巴的型号,什么时候安装的,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你是水平管还是直管,另外,你是指的什么角度.

网友B:
如果探头发生弯曲,那么测量结果就不准确了,只要不垂直测量结果就应该偏小,至于 影响多大那就要看弯曲的角度,假设探头弯曲与垂直蒸汽流向的夹角是a,那测量流量应该等于: (cos a )开方 *实际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