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VRG7S上电就报OC3

楼主(2007-04-22):
上电就报OC3键盘不能进入参数查看,换主板后正常,不知问题出在那方面?

网友A:
能不能说准确点?

网友B:
对楼上的说的对,以后问啥东西尽量的写明白点。变频器的型号太多了。 上电就报,驱动监测,模块等

楼主:
富士FVRG7S系列,23KW的,有一台好的,另一台把主板换到好的上面就报"OC3"

网友C(2007-08-27):
是否主板不匹配?

网友D(2007-11-0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E:
主板可能不匹配,还有就是电流传感器不好。

网友F:
你用的变频器是不是很老的那种,假如是,可能是内部的电缆与插座接触不良,要清洁了.

网友D:
是旧的但内部非常新啊!

网友G:
传感器的信号到主板的3个IC可能有问题 但也有可能是储存器的问题 不好说 上面的我有遇到过那问题啊 呵呵

网友D:
可能是霍尔坏了把!

网友H:
主板我有,13011619835 山东淄博

网友D:
我刚维修好了一台37KW的   是互感器坏了

网友I:
ABB550系列上电报A5001故障是什么原因啊?求解

网友J(2009-03-21):
主板坏也会跳的                  T812坏了